Stc8单片机做麦克风采集到的信号怎样用内部adc进行ad转换呢? 求帮助

楼主(2019-12-24):
采集到的信号怎样用内部adc进行ad转换呢

网友A:
初级刚学吧,看芯片资料手册。积累编程经验,在这讲了你也不明的。知识差的不是一点点。

网友B:
采集到的信号 接在 ADC的采样端口
其实例程很简单,直接把STC-ISP 软件里的硬件主机ADC 的例程移植过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