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仿真软件proteus找器件的问题

楼主(2019-12-24):
请问大家都是这么找到自己想要的器件的啊,我只知道要用什么东西但是不知道代号该怎么找器件呢 求教

网友A:
去百度搜这个器件

网友B:
百度proteus元件库对照表

网友C:
翻译成英文后搜索

网友D:
百度一下一般都会有的

网友E:
百度,无所不知的神啊

网友F:
一般百度一下都可以找到

网友G:
百度一下你需要的的器件名,在元件库搜索

网友H:
找个元件库就行了,要不就搜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