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信号检测系统偏置电路的作用是什么啊

楼主(2019-12-24):
电流信号检测系统偏置电路的作用是什么啊  以及放大电路怎么设计

网友A:
任何系统都有一个线性工作范围,就是最大值到最小值之间的范围。为了取得较好的性能,需要使系统能工作在这个范围内,偏执电路的作用就是是系统的静态工作点(无输入信号时直流工作点)处于线性范围的中间。放大电路设计的时候首先就是要设计好静态工作点,也就是设计好偏置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