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8L101进不去TIM2中断问题

楼主(2019-12-24):
主时钟 分配         CLK->CKDIVR = CLK_CKDIVR_RESET_VALUE; // ((uint8_t)0x03)  CLK->PCKENR = (u8)0x01;
  //CLK->PCKENR = CLK_PCKENR_RESET_VALUE; //((uint8_t)0x00)
delay1ms(100);
  CLK->CCOR  = CLK_CCOR_RESET_VALUE;

-------------------------------------------------------------------
TIM2初始设置:

                        TIM2->PSCR = (u8)0x01;
                // Set the Autoreload value //
                TIM2->ARRH = (u8)(2000 >> 8);//1ms中断一次
                TIM2->ARRL = (u8)(2000);

        TIM2->IER =(u8)0x01;
        TIM2->CR1 |= (u8)0x86;
        TIM2->CR1 |= (u8)0x01;

网友A:
用开发板,先源代码试试,你这有上文,没下文。谁回答你呀。都没开启中断,怎么进中断。晕倒!

楼主:
                delay1ms(1000);
                Timer2_Configuration();
                //disableInterrupts();
                enableInterrupts();

开中断了,有没有那个师傅 对STM8L101熟悉的?

楼主:
解决了,是中断向量没有设置好,导致进不去中断函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