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水塔智能水位控制系统 主机+从机程序 nRF24L01无线传输

楼主(2019-12-24):
原理图

#include<reg52.h>
#include"global_define.h"
#include"NRF24L01.h"
#include"Delay.h"

sbit LED = P2^0 ;
sbit DJ = P2^6 ;

unsigned int baojingzhi = 200;//默认50cm
unsigned char baojing[8];
unsigned char ge,shi,bai;
unsigned int shuiwei ;
idata unsigned char TxDate[TX_DATA_WITDH]={0,1,2,3,4,5,6,7,8,9,0,1,2,3,4,5,6,7,8,9,0,1,2,3,4,5,6,7,8,9,11,12};

sbit bADcs=P2^5;
sbit bADcl=P2^4;
sbit bADda=P2^3;
unsigned char data1;
unsigned char flag_1s;
long        Value;
unsigned char Value_buff[8];
/*------------------------------------------------
                    定时器初始化子程序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65536-1000)/256;                  //重新赋值 1ms
TL0=(65536-1000)%256;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PT0=1;           //优先级打开
}
long ad()//采样烟雾传感器的信号函数
{
     unsigned char i;
     //data1=0;
     bADcs = 0;//当ADC0832未工作时其CS输入端应为高电平,此时芯片禁用.
         bADcl=0;
         bADda=1;
         bADcl=1;
         bADcl=0;//i down
         bADda=1;
         bADcl=1;
         bADcl=0;        //   2 down
         bADda=0;
         bADcl=1;
         bADcl=0;        //   3 down
         bADda=1;
         bADcl=1;
         bADcl=0;        //   4 down

         for(i=8;i>0;i--)
                 {

                 data1<<=1;
                 bADcl=0;
                bADcl=1;
                if(bADda==1) data1|=0x01;
                           bADda=1;
                 }
                 bADcs=1;

       Value=data1*1.0/256*500;

          // Value=Value*K_MG_MV;
          // Value=Value-5;
           if(Value<0)Value=0;
           return Value;
}
void DelayMs(uint time)
{
        uint i,j;
        for(i=time;i>0;i--)
                for(j=112;j>0;j--);
}

void main()
{
//   unsigned char buff[8];
   uint num=0 ;
    unsigned int Value_1;
    DJ = 1;
   Init_Timer0();
   NRF24L01Int();
   RevTempDate[0] = '2';
   RevTempDate[1] = '0';
   RevTempDate[2] = '0';
   while(1)
    {
                 ad();
                 Value_1 = Value;
                 if(Value_1<baojingzhi)     //        当距离小于报警值时报警
                   DJ = 0 ;
                 else
                   DJ = 1;
             NRFSetRXMode();//设置为接收模式
                 Delay_x_ms(20);
                 GetDate();   //开始接收数据
                 Delay_x_ms(20);
                 bai =         RevTempDate[0]-'0';                //提取百位
                 shi =         RevTempDate[1]-'0';            //提取十位
                 ge  =         RevTempDate[2]-'0';                //提取个位
                  baojingzhi = bai*100+shi*10+ge;                //计算

                   if(flag_1s==1)          //一秒发送一次水位值
                   {
                            flag_1s = 0;
                         Value_buff[0]=Value/100+'0';
                 Value_buff[1]=Value/10%10+'0';
                 Value_buff[2]=Value%10+'0';
                         Value_buff[3]=        '\0';
                         NRFSetTxMode(Value_buff);  //发送
                 while(CheckACK_RP());        //检测是否发送完毕,检测应答信号
                     Delay_x_ms(200);
                   }

         }

//                else num = 0;

}
/*------------------------------------------------
……………………

网友A(2021-01-15):
请问有原理图吗?

网友B(2021-05-12):
楼主 从新上传下代码、代码编译警告5、发送和接收代码、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