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驱动IT7259的驱动代码

楼主(2019-12-24):
IT7259这个驱动IC在智能穿戴设备商用的比较多,它的驱动拿出来分享一下
#include "it7259.h"
#include "WM.h"
#include "mainview.h"
#include "string.h"

I2C_HandleTypeDef hi2c3;
TIM_HandleTypeDef htim6;

uint16_t         XResolution;
uint16_t         YResolution;
uint8_t         Step;
extern WM_HWIN MainView;

#define IT7259_ADDR        0x8C
#define IT7259_ADDR_READ         IT7259_ADDR | 1

#define COMMAND_BUFFER_INDEX                                   0x20
#define QUERY_BUFFER_INDEX                                                0x80
#define COMMAND_RESPONSE_BUFFER_INDEX 0xA0
#define POINT_BUFFER_INDEX                                    0xE0
#define QUERY_SUCCESS                                                     0x00
#define QUERY_BUSY                                                                     0x01
#define QUERY_ERROR                                                             0x02
#define QUERY_POINT                                                             0x80

#define IIC_SCL GPIO_PIN_6     //PB6
#define IIC_SDA GPIO_PIN_7     //PB7
#define RST         GPIO_PIN_9       //PB9
#define EINT         GPIO_PIN_8       //PB8

#define IIC_SCL_PORT GPIOB     //
#define IIC_SDA_PORT GPIOB     //

#define RST_PORT GPIOB         //
#define EINT_PORT GPIOB        //

#define EINT_PORT_IRQ EXTI9_5_IRQn

#define LOW_PIN(x, y) (x->BSRR = y << 16)
#define HIGH_PIN(x, y) (x->BSRR = y)
#define READ_PIN(x, y) ((x->IDR & y) > 0 ? 1 : 0)

#define SDA_OUTPUT()         GPIOB->MODER = (GPIOB->MODER & 0xFFFF3FFF) | 0x00004000; //
#define SDA_INPUT()         GPIOB->MODER = (GPIOB->MODER & 0xFFFF3FFF);

#define ACK                0
#define NACK         1

#define POINT                 0x08
#define GESTURES        0x80

#define TAP                                 0x20
#define FLICK                         0x22
#define DOUBLE_TAP         0x23

#define UP                                        0x08
#define UPPER_RIGHT 0x09
#define RIGHT                         0x0A
#define LOWER_RIGHT 0x0B
#define DOWN                                 0x0C
#define LOWER_LEFT         0x0D
#define LEFT                                 0x0E
#define UPPER_LEFT         0x0F

uint8_t pointdata[14];  //报点XY数据

static void I2CDelay(uint16_t n)
{
        TIM6->ARR = 0x10000 - n;
        TIM6->CNT = 0x10000 - n;
        __HAL_TIM_CLEAR_FLAG(&htim6, TIM_FLAG_UPDATE);
        TIM6->CR1 |= 1;
        while(__HAL_TIM_GET_FLAG(&htim6, TIM_FLAG_UPDATE) == RESET);
}

/*************************************************************
*函数名称:I2CStart
*函数功能:I2C开始信号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
*备           注:时钟线高时,数据线由高到低的跳变,表示I2C开始信号
**************************************************************/
static void I2CStart( void )
{
        SDA_OUTPUT();

  HIGH_PIN(IIC_SDA_PORT, IIC_SDA);
        //I2CDelay(6);
  HIGH_PIN(IIC_SCL_PORT, IIC_SCL);
  //I2CDelay(6);
  LOW_PIN(IIC_SDA_PORT, IIC_SDA);
  I2CDelay(6);
  LOW_PIN(IIC_SCL_PORT, IIC_SCL);
        I2CDelay(6);
}

/*************************************************************
*函数名称:I2CStop
*函数功能:I2C停止信号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
*备           注:时钟线高时,数据线由低到高的跳变,表示I2C停止信号
**************************************************************/
static void I2CStop( void )
{
        SDA_OUTPUT();

  LOW_PIN(IIC_SDA_PORT, IIC_SDA);
        I2CDelay(6);
        HIGH_PIN(IIC_SCL_PORT, IIC_SCL);
  I2CDelay(6);
  HIGH_PIN(IIC_SDA_PORT, IIC_SDA);
  I2CDelay(6);
}

/*************************************************************
*函数名称:I2CWriteByte
*函数功能:I2C写一字节数据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
*备           注:
**************************************************************/
static uint8_t I2CWriteByte(uint8_t byte)
{
  uint8_t i;
        uint8_t ucErrTime=0;

        SDA_OUTPUT();
        //LOW_PIN(IIC_SCL_PORT, IIC_SCL);

  for (i=0; i<8; i++)
  {
          LOW_PIN(IIC_SCL_PORT, IIC_SCL);
                I2CDelay(6);
    if(0x80 & byte)
      HIGH_PIN(IIC_SDA_PORT, IIC_SDA);
    else
      LOW_PIN(IIC_SDA_PORT, IIC_SDA);
    byte <<= 1;
                I2CDelay(6);
    HIGH_PIN(IIC_SCL_PORT, IIC_SCL);
                I2CDelay(6);

  }

        SDA_INPUT();
        LOW_PIN(IIC_SCL_PORT, IIC_SCL);
        I2CDelay(6);
        while(READ_PIN(IIC_SDA_PORT, IIC_SDA))
        {
                if(ucErrTime++>250)
                {
                        I2CStop();
                        return NACK;
                }
        }

        HIGH_PIN(IIC_SCL_PORT, IIC_SCL);
        I2CDelay(6);

        return ACK;
}
//产生ACK应答
void IIC_Ack(void)
{
        LOW_PIN(IIC_SCL_PORT, IIC_SCL);
        SDA_OUTPUT();
        LOW_PIN(IIC_SDA_PORT, IIC_SDA);;
        I2CDelay(6);
        HIGH_PIN(IIC_SDA_PORT, IIC_SCL);
        I2CDelay(6);
        LOW_PIN(IIC_SCL_PORT, IIC_SCL);
}
//不产生ACK应答
void IIC_NAck(void)
{
        LOW_PIN(IIC_SCL_PORT, IIC_SCL);
        SDA_OUTPUT();
         HIGH_PIN(IIC_SDA_PORT, IIC_SDA);
        I2CDelay(6);
         HIGH_PIN(IIC_SCL_PORT, IIC_SCL);
        I2CDelay(6);
        LOW_PIN(IIC_SCL_PORT, IIC_SCL);
}
/*************************************************************
*函数名称:I2CReadByte
*函数功能:I2C读一字节数据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
*备           注:
**************************************************************/
static uint8_t I2CReadByte(uint8_t ack)
{
  int8_t i;
  uint8_t ReadValue = 0;

        SDA_INPUT();

  for( i=7; i>=0; i-- )
  {
          LOW_PIN(IIC_SCL_PORT, IIC_SCL);
    I2CDelay(6);

                HIGH_PIN(IIC_SCL_PORT, IIC_SCL);
    I2CDelay(6);

    ReadValue |= READ_PIN(IIC_SDA_PORT, IIC_SDA) << i;

  }

        SDA_OUTPUT();
         if (!ack)
        IIC_NAck();//发送nACK
    else
        IIC_Ack(); //发送ACK

  return ReadValue;
}

/*************************************************************
*函数名称:MemoryWriteByte
*函数功能:E2PROM指定地址写一字节数据
*输入参数:addr  E2PROM地址
                             data  写入的数据
*输出参数:SET: 写入正常;RESET:写入错误
*备           注:
**************************************************************/
static uint8_t MemoryWriteBuffer(uint8_t addr, uint8_t* pdata, int len)
{

  I2CStart();

  if(I2CWriteByte(IT7259_ADDR) == NACK)
        {
                        I2CStop();
                        return 0;
        }

  if(I2CWriteByte(addr) == NACK)
        {
                        I2CStop();
                        return 0;
        }

        while(len--)
        {
                if(I2CWriteByte(*pdata++) == NACK)
                {
                        I2CStop();
                        return 0;
                }
        }

  I2CStop();
  return 1;
}

/*************************************************************
*函数名称:E2promReadByte
*函数功能:E2PROM指定地址读一字节数据
*输入参数:addr  E2PROM地址
*输出参数:返回读出的数据
*备           注:
**************************************************************/
static uint8_t MemoryReadBuffer(uint8_t addr, uint8_t* pdata, int len)
{
  I2CStart();

  if(I2CWriteByte(IT7259_ADDR) == NACK)
        {
                I2CStop();
                return 0;
        }

        if(I2CWriteByte(addr) == NACK)
        {
                I2CStop();
                return 0;
        }

        I2CStart();

        if(I2CWriteByte(IT7259_ADDR_READ) == NACK)  ///////////???????????
        {
                I2CStop();
                return 0;
        }

        while(--len)
        {
                *pdata++ = I2CReadByte(ACK);
        }

        *pdata = I2CReadByte(NACK);

        I2CStop();
        return 1;
}

static void CTP_CheckBusy(void)
{
        uint8_t query, result;
        uint16_t i=0;

        do
        {
                result = MemoryReadBuffer(QUERY_BUFFER_INDEX, &query, 1);
                i++;
                if(i>500)
                        return;

        }while((query & QUERY_BUSY) || result == 0);
}

static uint8_t CTP_IdentifyCapSensor(void)
{
        uint8_t cmd = 0;
        uint8_t data[10];

        CTP_CheckBusy();
        if(!MemoryWriteBuffer(COMMAND_BUFFER_INDEX, &cmd, 1)) return 0;

        CTP_CheckBusy();
        if(!MemoryReadBuffer(COMMAND_RESPONSE_BUFFER_INDEX, data, 10)) return 0;

        if(data[1] == 'I' && data[2] == 'T' && data[3] == 'E' && data[4] == '7' && data[5] == '2'  && data[6] == '6'  && data[7] == '0')
                return 1;

        return 0;

}

static uint8_t CTP_SetInterruptNotification(uint8_t ucStatus, uint8_t ucType)
{
        uint8_t cmd[4] = {0x02, 0x04, ucStatus, ucType};
        uint8_t data[2];

        CTP_CheckBusy();
        if(!MemoryWriteBuffer(COMMAND_BUFFER_INDEX, cmd, 4)) return 0;

        CTP_CheckBusy();
        if(!MemoryReadBuffer(COMMAND_RESPONSE_BUFFER_INDEX, data, 2)) return 0;

        if(*(uint16_t *)data == 0)
                return 1;

        return 0;
}

static uint8_t CTP_GetFirmwareInformation(uint8_t* info)
{
        uint8_t cmd[2] = {0x01, 0x00};

        CTP_CheckBusy();
        if(!MemoryWriteBuffer(COMMAND_BUFFER_INDEX, cmd, 2)) return 0;

        CTP_CheckBusy();
        if(!MemoryReadBuffer(COMMAND_RESPONSE_BUFFER_INDEX, info, 9)) return 0;

        if(info[5]== 0  && info[6] == 0  && info[7] == 0  && info[8] == 0)
                        return 0;

        return 1;

}

static uint8_t CTP_Get2DResolutions(uint16_t *pwXResolution, uint16_t *pwYResolution, uint8_t *pucStep)
{
        uint8_t cmd[2] = {0x01, 0x02};
        uint8_t data[14];

        CTP_CheckBusy();
        if(!MemoryWriteBuffer(COMMAND_BUFFER_INDEX, cmd, 2)) return 0;

        CTP_CheckBusy();
        if(!MemoryReadBuffer(COMMAND_RESPONSE_BUFFER_INDEX, data, 14)) return 0;

        if(pwXResolution != NULL)
                *pwXResolution = data[2] + (data[3] << 8);

        if(pwYResolution != NULL)
                *pwYResolution = data[4] + (data[5] << 8);

        if(pucStep != NULL)
                *pucStep = data[6];

        return 1;
}

static void TOUCH_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I2C1 GPIO Configuration
    PA8     ------> I2C1_SCL
    PC9     ------> I2C1_SDA
    */
    GPIO_InitStruct.Pin = IIC_SCL;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HAL_GPIO_Init(IIC_SCL_PORT,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IIC_SDA;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HAL_GPIO_Init(IIC_SDA_PORT,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RST;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VERY_HIGH;
    HAL_GPIO_Init(RST_PORT,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EINT;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IT_FALLING;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HAL_GPIO_Init(EINT_PORT, &GPIO_InitStruct);

                HAL_NVIC_SetPriority(EINT_PORT_IRQ, 1, 0);
}

/* TIM6 init function */
static void MX_TIM6_Init(void)
{

  TIM_MasterConfigTypeDef sMasterConfig;

        __HAL_RCC_TIM6_CLK_ENABLE();

  htim6.Instance = TIM6;
  htim6.Init.Prescaler = 84 - 1;
  htim6.Init.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HAL_TIM_Base_Init(&htim6);

        HAL_TIM_OnePulse_Init(&htim6, TIM_OPMODE_SINGLE);

  sMasterConfig.MasterOutputTrigger = TIM_TRGO_RESET;
  sMasterConfig.MasterSlaveMode = TIM_MASTERSLAVEMODE_DISABLE;
  HAL_TIMEx_MasterConfigSynchronization(&htim6, &sMasterConfig);

}

uint8_t firmwareinfo[9];
void IT7259_Init(void)
{
        TOUCH_IO_Init();

        MX_TIM6_Init();
        HAL_GPIO_WritePin(RST_PORT, RST, GPIO_PIN_RESET);
        HAL_Delay(10);
        HAL_GPIO_WritePin(RST_PORT, RST, GPIO_PIN_SET);
        HAL_Delay(200);

        if(!CTP_IdentifyCapSensor()) return;        //识别触摸屏

        if(!CTP_GetFirmwareInformation(firmwareinfo)) return; //检测固件状态

        if(!CTP_Get2DResolutions(&XResolution, &YResolution, &Step)) return;        //获取触摸屏分辨率

        //if(!CTP_SetInterruptNotification(1, 0)) return; //设置触摸产生下降沿中断

        HAL_NVIC_EnableIRQ(EINT_PORT_IRQ);        //使能PC7中断
}

static uint8_t CTP_CheckNewPoint(void)
{
        uint8_t query;

        if(!MemoryReadBuffer(QUERY_BUFFER_INDEX, &query, 1)) return 0;

                if (query & QUERY_POINT)  return 1;
}

uint8_t Read_X(void);
uint8_t Read_Y(void);
void HAL_GPIO_EXTI_Callback(uint16_t GPIO_Pin) //触摸中断
{

uint16_t xraw,yraw;
        if(CTP_CheckNewPoint())
        {
                if(!MemoryReadBuffer(POINT_BUFFER_INDEX, pointdata, 14)) return;

                if(pointdata[0] & POINT)                                                                                                    //报点
                {
                //                Read_X();
                //          Read_Y();
                  xraw = ((pointdata[3] & 0x0F) << 8) + pointdata[2];
                        yraw = ((pointdata[3] & 0xF0) << 4) + pointdata[4];
                                GUI_TOUCH_Exec();
                //                memset(pointdata,0,14);
                //        GUI_TOUCH_GetState();
                }

                if(pointdata[0] & GESTURES)                                                                                                    //手势
                {
//                        if(pointdata[1] == TAP ||  pointdata[1] == DOUBLE_TAP)                //单击
//                        {
//                                WM_SendMessageNoPara(MainView, WM_TAP);
//                        }

                        if(pointdata[1] == FLICK)                                                                                                    //滑动
                        {
                                switch(pointdata[10])
                                {
                                        case UP:                                                                                                    //上
                                        case UPPER_RIGHT:
                                                WM_SendMessageNoPara(MainView, WM_SLIDE_UP);
                                                break;

                                        case RIGHT:                                                                                                    //右
                                        case LOWER_RIGHT:
                                                WM_SendMessageNoPara(MainView, WM_SLIDE_RIGHT);
                                                break;

                                        case DOWN:                                                                                                    //下
                                        case LOWER_LEFT:
                                                WM_SendMessageNoPara(MainView, WM_SLIDE_DOWN);
                                                break;

                                        case LEFT:                                                                                                    //左
                                        case UPPER_LEFT:
                                                WM_SendMessageNoPara(MainView, WM_SLIDE_LEFT);
                                                break;
                                }
                        }
                }
        }
}

uint16_t x,y,temp;
uint16_t Read_X(void)
{

        x = pointdata[2];
        temp = pointdata[3];
        x |= ((temp & 0x0F)<<8);
        return x;
}
uint16_t Read_Y(void)
{

        y = pointdata[4];
        temp = pointdata[3];
        y |= ((temp & 0xF0)<<4);
        return y;
        //memset(pointdata,0,14);
}

网友A(2020-04-19):
整体的源码 能发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体的源码 能发我吗?

留下你的邮箱地址

网友B(2020-07-06):
我也正在调这个,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C(2020-08-13):
引用 楼主:
留下你的邮箱地址

Hello! Can I get the overall source code too?
Here's my email :
Thank you in advance!

网友D(2021-05-18):
能把这个tp的整套驱动发大家一下吗,我也在调试,谢谢!

网友E:
还能发吗  我也想要一份  给我发一份可以吗

网友F(2023-05-10):
Could you share the full source code?

网友G(2023-07-19):
大师  资料给我发一份吧,最近在调这个触摸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