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器中断按键扫描程序如何检测长按状态?

楼主(2019-12-24):
unsignedchar Trg;

unsignedchar Cont;

voidKeyRead( void )

{

   unsigned char ReadData = PINB^0xff;   // 1

   Trg = ReadData & (ReadData ^ Cont);      // 2

   Cont =ReadData;                               // 3

}

网上流传很广的3句语句实现按键扫描,自己用却不会用,只能做到检测单击按键,长按和双击检测不会做,求大佬指点

楼主:
void key_scan()
{
        uchar S,b;
        S = P1^0xff;
  if(0<S && S == R)
        {
                b = T;
                T = S&(S^R);
                R = S;
                if(b != T)
                {
                        if(S == 0x20) {key = 1;        return;}
                  if(S == 0x10) {key = 2; return;}
            if(S == 0x08) {key = 3; return;}
                  if(S == 0x18) {key = 8; return;}
                }
                else
                {
                        if(S == 0x20) {key = 4; return;}
                  if(S == 0x10) {key = 5; return;}
                  if(S == 0x08) {key = 6; return;}
                  if(S == 0x18) {key = 9; return;}
                }
        }
        else
        {
                T = S&(S^R);
                R = S;
        }
}
1238为对应按键的单击标识,4569为对应按键的长按标识,共4个按键, key_scan()放在中断函数里面,20MS扫描一次
while(1)
{
        switch (key)
        {
            case......
        }
}循环执行返回按键标识的对应程序
问题:无法辨别是单击或是长按,按了几下后卡死

网友A:
不是简单的3条代码就搞定的,这只是读键过程,还要有其配套服务程序解读才能生效。
应用示例:
/*********************************************************
按时间片运行读键与触发的单片机程序,定时器0工作在时间片
定时器1做蜂鸣器振荡器,LED演示任务状态。
*********************************************************/
#include "STC89xx.H"                         //单片机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变量uint为无符号整型数据(0-65535)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变量uchar为无符号字符型数据(0-255)
#define KEY_MODE 0x80                        //按键宏定义
#define KEY_PLUO 0x80                        //按键宏定义
#define KEY_MODE1 0x40                        //按键宏定义
#define KEY_PLUO1 0x40                        //按键宏定义
#define LED P1                                        //LED宏定义
sbit Buzzer=P2^3;                                //蜂鸣器端口定义
uchar Trg;                                                //Trg(triger) 单击键值全局变量
uchar Cont;                                                //Cont(continue)长击键值全局变量
uchar Repeat;                                        //蜂鸣器重复次数变量
uchar Intrcnt;                                        //定时器1中断时标
bit Buzzer_sign=0;                                //蜂鸣器使能标志位
void KeyRead();                                        //按键扫描程序
void KeyProc();                                        //按键服务程序
void Timer_Init();                                //初始化定时器0/1
void BuzzerSign();                                //蜂鸣器驱动程序

void main()                                                //主函数
{                                                                //初始化数据
        LED=0xFE;                                        //LED初始化
        Buzzer=1;                                        //蜂鸣器端口初始化
        Timer_Init();                                //初始化定时器初始化

        while(1)                                        //每20ms 执行一次大循环
        {
                KeyRead();              //将每个子程序都扫描一遍
                KeyProc();
                BuzzerSign();
/**************************************************/
                while(1)
                {
                        if(Intrcnt>100)                // 一直在等,直到20ms时间到
                        {
                                Intrcnt=0;
                                break;               // 返回主循环
                        }
                }
        }
}

void KeyRead()                                        //读键获取键值
{
    uchar ReadData = P3^0xFF;   //ReadData 临时变量,"^"按位异或运算:如果a、b两个值不相同!
                                                                //则异或结果为1。如果a、b两个值相同,异或结果为0。
    Trg = ReadData & (ReadData ^ Cont); //获取短按键值
    Cont = ReadData;                    //获取长按键值
}

void KeyProc()                                                //判断键值执行相应任务
{
        uchar cnt_plus,cnt_plus1;                //定义2个计时变量
        if (Trg & KEY_MODE)                         // 如果按下的是KEY_MODE,而且你长按这按键也没有用,
        {
                Repeat = 1;                                        //赋值蜂鸣器重复次数变量
                LED=_cror_(LED,1);                        //LED循环右移1位// 可执行任何代码
        }
        if (Cont & KEY_PLUO)                         //如果KEY_PLUO按着不放
        {
                cnt_plus++;                              // 计时
                if(cnt_plus > 50)                         // 20ms*100 = 2S 如果时间到执行长按功能
                {
                        cnt_plus = 50;                        //计数限制
                        cnt_plus1++;
                        if (cnt_plus1 >= 10)                //20ms*10 = 0.2S(长按功能启动后每0.2S执行一次下层功能)
                        {
                                cnt_plus1=0;
                                LED=_crol_(LED,1);        //LED循环左移1位
                                Repeat = 1;                        //赋值蜂鸣器重复次数变量
                        }
                }
        }
        else cnt_plus=cnt_plus1=0;                 //计时变量清0
}
void BuzzerSign()                        //蜂鸣器驱动程序
{
        if (Repeat & (Repeat ^ Buzzer_sign))//如果蜂鸣器重复次数变量Repeat>0、
                //蜂鸣器使能标志Buzzer_sign=0
                TR1 = 1;                        //开启定时器1
}

void Timer_Init()                        //200微秒@11.0592MHz
{
//        AUXR &= 0xB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1T要设置AUXR)
        TMOD &= 0xFF;                        //设置定时器模式8位重载
        TMOD |= 0x22;                        //设置定时器模式8位重载
        TL1 = 0x48;                                //设置定时初值
        TH1 = 0x48;                                //设置定时重载值
        TL0 = 0x48;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48;                                //设置定时重载值
        TF1 = 0;                                        //清除TF1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ET1=1;                                        //开定时器1中断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中断服务程序(定时器中断函数timer0)
{                                                                        //interrupt        0:外部中断0,1:定时器中断0,
                                                                        //2:外部中断1,3:定时器中断1、串行口中断
                                                                        //中断程序不需要声明
        Intrcnt++;                                        //定时器中断变量200us自+1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        //中断服务程序(定时器1中断函数)
{
        uint Cnt200us;                        //定时器中断计数变量
        Cnt200us++;                                //中断变量Cnt200us自+1

        if(Cnt200us<=300)
                Buzzer=~Buzzer;                //蜂鸣器端口取反
        if(Cnt200us>300)                //检测中断的次数>300
                Buzzer=1;                        //蜂鸣器端口清0
                Buzzer_sign=1;                //蜂鸣器使能标志位置1
        if(Cnt200us>=900)                //检测中断的次数>=600
        {                                                        //两次鸣响之间间隔时间
                Buzzer_sign=0;                //蜂鸣器使能标志位清0
                Cnt200us=0;                        //计数清0
                TR1=0;                                //关闭定时器
                Repeat--;                        //蜂鸣器重复次数变量自-1
                if(Repeat<=0)                //判断蜂鸣器重复次数
                        Repeat=0;                //蜂鸣器重复次数变量清0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简单的3条代码就搞定的,这只是读键过程,还要有其配套服务程序解读才能生效。
应用示例:

我最搞不懂的就是这个按键扫描是怎样做到消抖的,扫描我是放在中断里面执行的,一旦有触发信号(假设0x01),read Trg Con的值都为0x01,下一个中断到来时如果是真的按下(read继续读到0x01)那经过这个按键扫描算法的处理就变为read 0x01     Trg 0x00  Con 0x01 ,那判断两次读取的值一样才算消抖啊,但是这样就判断不了长按了,因为一直长按 R  T  C 的值都没变的,还是read 0x01     Trg 0x00  Con 0x01 ,这样我就搞不懂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最搞不懂的就是这个按键扫描是怎样做到消抖的,扫描我是放在中断里面执行的,一旦有触发信号(假设0x01 ...

这是原作者的解释,是在特定的程序构架下才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原作者的解释,是在特定的程序构架下才有效。

谢谢大佬

网友B:
其实思路很简单,在定时中断中判断一个按健按下来开始计数,然后这样:if((K1<40) && (K1>5) && (ON_flag==1))//消抖时间+去抖时间+开关标记,后面处理好清0事宜就好了

网友C:
太好了  又学到了新知识  好评

网友D:
和处理键抖动一回事,N次检测仍未释放就是长按......,N次加或减1,2N次加减2......,快速双击道理一样,检测的时间间隔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