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延时消抖

楼主(2019-12-24):
/****************按键消抖**********//////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1=P1^0;

sbit k1=P3^4;
void delay (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2;j>0;j--);
}
void main()
{
while(1)
{
  if(k1==0)
  {
   delay(10);
   if(k1==0)
   {
        while(k1==0);
        led1=~led1;
   }
  }
}
}

网友A(2020-03-07):
这种消抖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代码简单效果最好,有的说用定时器,和中断来做消抖,那样其他程序不要用定时器和中断了?占用了,多个定时器和中断。影响其他程序,并且还要分中断优先级别,代码臃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