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温度控制报警系统程序 当温度高于25度,继电器加热,低于25度,电机正转

楼主(2019-12-24):
设计要求:
利用DS18B20采集温度,12864显示,蜂鸣器报警,键盘调节控制范围和设置时间,当温度高于25度,继电器加热,低于25度,电机正转。

1、利用DS18B20采集温度
2、12864显示,蜂鸣器报警
3、键盘调节控制范围和设置时间
4、当温度高于25度,继电器加热;低于25度,电机正转

2.方案设计
2.1硬件设计说明
本设计由三个模块构成:AT89C51单片机主控模块、LCD12864显示屏模块、BS18B20温度传感器模块。
AT89C51单片机主控模块:采用AT89C51单片机作为整个硬件系统的核心,它既是协调整机工作的控制器,又是数据处理器。
LCD12864显示屏模块:在微控制器应用系统中,如果需要显示的内容有汉字,则使用LCD12864是一种较好的选择。LCD显示屏显示清晰,配置灵活,与微控制器的接口简单易行。
BS18B20温湿度传感器模块:传感器模块监测温度,产生的数字信号,直接交给的AT89C51主控芯片系统模块处理,判断。
2.2软件设计说明
软件加载后首先进入初始化状态,包括对主控单片机,LCD12864显示屏,BS18B20温度传感器模块等的初始化,初始化完成后,建立界面,显示实时温度。一切就绪后,进入循环中,不断循环接收显示温度传感器检测到的实时温度。
温度获取:变量初始化后,读取BS18B20温度传感器,接收BS18B20温度传感器检测到的温度,实时显示到LCD12864显示屏上。
设置温度上下限:通过按键调节温度上下限,显示到LCD显示屏上。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define LCD1602 P0
sbit SET=P3^1;                            //定义调整键
sbit DEC=P3^2;                            //定义减少键
sbit ADD=P3^3;                            //定义增加键
sbit BUZZ=P3^6;                            //定义蜂鸣器
sbit ALAM=P1^2;                                //定义灯光报警
sbit ALAM1=P1^4;
sbit DQ=P3^7;                             //定义DS18B20总线I/O
sbit RS = P2^7;
sbit EN = P2^6;
bit shanshuo_st;                            //闪烁间隔标志
bit beep_st;                                     //蜂鸣器间隔标志
uchar x=0;                                      //计数器
//motor
sbit IN1 = P1^3;
sbit IN2 = P1^4;
sbit PWM = P1^5;
uint t = 46082;

uchar code tab1[]={"Now Tem:   .  C "};
uchar code tab2[]={"TH:   C  TL:   C"};
uint c;
uchar Mode=0;                             //状态标志
signed char TH=25;                  //上限报警温度,默认值为25
signed char TL=25;                   //下限报警温度,默认值为25
//============================================================================================
//====================================DS18B20=================================================
//============================================================================================

void delay_ms(uchar t)
{
        uchar x,y;
        for(x = t;x > 0;x--)
                for(y = 110;y > 0;y--);
}
void Timer0_Init()
{
        TMOD = 0X01;
        TH0 = (65536 - 46082)/256;
        TL0 = (65536 - 46082)%256;
        EA = 1 ;
        ET0 = 1;
        TR0 = 1;
}
void Positive_Rotation()
{
        IN1 = 0;
        IN2 = 1;
}
void Reverse_Rotation()
{
        IN1 = 1;
        IN2 = 0;
}
void Stop_Rotation()
{
        IN1 = 1;
        IN2 = 1;
}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_DS18B20(int num)
{
  while(num--) ;
}
void delay(uint xms)//延时函数,有参函数
{
        uint x,y;
        for(x=xms;x>0;x--)
         for(y=110;y>0;y--);
}
/*****初始化DS18B20*****/
void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_DS18B20(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_DS18B20(80);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_DS18B20(14);
  x = DQ;           //稍做延时后,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_DS18B20(20);
}
/*****读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 (i=8;i>0;i--)
  {
    DQ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 = 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_DS18B20(4);
  }
  return(dat);
}
/*****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 = 0;
    DQ = dat&0x01;
    Delay_DS18B20(5);
    DQ = 1;
    dat>>=1;
  }
}
/*****读取温度*****/
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char b=0;
  unsigned int t=0;
  float t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
  a=ReadOneChar();     //读低8位
  b=ReadOneChar();    //读高8位
  t=b;
  t<<=8;
  t=t|a;
  tt=t*0.0625;
// t= tt*10+0.5;     //放大10倍输出并四舍五入
  t= tt*10+0.5;
  return(t);
}

/*****读取温度*****/
void check_wendu(void)
{
        c=ReadTemperature()-5;                          //获取温度值并减去DS18B20的温漂误差
        if(c>1200)
        c=1200;
}

/********液晶写入指令函数与写入数据函数,以后可调用**************/

void write_1602com(uchar com)//****液晶写入指令函数****
{
        RS=0;//数据/指令选择置为指令
//        rw=0; //读写选择置为写
        LCD1602=com;//送入数据
        delay(1);
        EN=1;//拉高使能端,为制造有效的下降沿做准备
        delay(1);
        EN=0;//en由高变低,产生下降沿,液晶执行命令
}

void write_1602dat(uchar dat)//***液晶写入数据函数****
{
        RS=1;//数据/指令选择置为数据
//        rw=0; //读写选择置为写
        LCD1602=dat;//送入数据
        delay(1);
        EN=1; //en置高电平,为制造下降沿做准备
        delay(1);
        EN=0; //en由高变低,产生下降沿,液晶执行命令
}

void lcd_init()//***液晶初始化函数****
{
        uchar a;
        write_1602com(0x38);//设置液晶工作模式,意思:16*2行显示,5*7点阵,8位数据
        write_1602com(0x0c);//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write_1602com(0x06);//整屏不移动,光标自动右移
        write_1602com(0x01);//清显示

        write_1602com(0x80);//日历显示固定符号从第一行第1个位置之后开始显示
        for(a=0;a<16;a++)
        {
                write_1602dat(tab1[a]);//向液晶屏写日历显示的固定符号部分
                delay(3);
        }
        write_1602com(0x80+0x40);//时间显示固定符号写入位置,从第2个位置后开始显示
        for(a=0;a<16;a++)
        {
                write_1602dat(tab2[a]);//写显示时间固定符号,两个冒号
                delay(3);
        }

}

void display()
{
        if(Mode==0)
        {
                write_1602com(0x80+8);
                write_1602dat(c/1000+0x30);
                write_1602dat((c%1000)/100+0x30);
                write_1602dat(((c%1000)%100)/10+0x30);
                write_1602com(0x80+12);
                write_1602dat(((c%1000)%100)%10+0x30);
                write_1602com(0x80+13);
                write_1602dat(0xdf);
                write_1602com(0x80+0x40+3);
                write_1602dat(TH/10+0x30);
                write_1602dat(TH%10+0x30);
                write_1602dat(0xdf);
                write_1602com(0x80+0x40+12);
                write_1602dat(TL/10+0x30);
                write_1602dat(TL%10+0x30);
                write_1602dat(0xdf);
        }
}
//=====================================================================================

/*****初始化定时器0*****/
void InitTimer(void)
{
        TMOD=0x1;
        TH0=0x3c;
        TL0=0xb0;     //50ms(晶振12M)
        EA=1;      //全局中断开关
        TR0=1;
        ET0=1;      //开启定时器0
}

void KEY()
{
                        //功能键
        if(SET==0)
        {
                BUZZ=0;
                delay(10);
                if(SET==0)
                {
                        Mode++;
                        if(Mode==3)
                        Mode=0;
                        BUZZ=1;
                }
                while(SET==0)
                {
                        if(Mode==0)
                                {
                                //        write_1602com(0x80+0x40+6);
                                        write_1602com(0x0c);
                                }
                        else if(Mode==1)
                                {
                                        write_1602com(0x80+0x40+4);
                                        write_1602com(0x0f);
                                }
                        else
                                {
                                        write_1602com(0x80+0x40+13);
                                        write_1602com(0x0f);
                                }
                }
        }
        //增加
        if(ADD==0&&Mode==1)
        {
                BUZZ=0;
                delay(10);
                if(ADD==0)
                {
                        TH++;
                        if(TH>=99)
                        TH=99;
                        write_1602com(0x80+0x40+3);
                        write_1602dat(TH/10+0x30);
                        write_1602dat(TH%10+0x30);
                        write_1602com(0x80+0x40+4);
                        BUZZ=1;
                }
                while(ADD==0);

        }
        //减少
        if(DEC==0&&Mode==1)
        {
                BUZZ=0;
                delay(10);
                if(DEC==0)
                {
                        TH--;
                        if(TH==TL)
                        TH=TL+1;
                        write_1602com(0x80+0x40+3);
                        write_1602dat(TH/10+0x30);
                        write_1602dat(TH%10+0x30);
                        write_1602com(0x80+0x40+4);
                        BUZZ=1;
                }
                while(DEC==0);
        }
        if(ADD==0&&Mode==2)
        {
                BUZZ=0;
                delay(10);
                if(ADD==0)
                {
                        TL++;
                        if(TL==TH)
                        TL=TH-1;
                        write_1602com(0x80+0x40+12);
                        write_1602dat(TL/10+0x30);
                        write_1602dat(TL%10+0x30);
                        write_1602com(0x80+0x40+13);
                        BUZZ=1;
                }
                while(ADD==0);

        }
        //减少
        if(DEC==0&&Mode==2)
        {
                BUZZ=0;
                delay(10);
                if(DEC==0)
                {
                        TL--;
                        if(TL<=0)
                        TL=0;
                        write_1602com(0x80+0x40+12);
                        write_1602dat(TL/10+0x30);
                        write_1602dat(TL%10+0x30);
                        write_1602com(0x80+0x40+13);
                        BUZZ=1;
                }
                while(DEC==0);
        }
}

/*****报警子程序*****/
void Alarm()
{
        if(x>=10){beep_st=~beep_st;x=0;}
        if(Mode==0)
        {
                if((c/10)>=TH)
                {
                    Stop_Rotation();
                        ALAM=0;
                        if(beep_st==1)
                        BUZZ=0;
                        else
                        BUZZ=1;
                }
                else if((c/10)<TL)
                {
                        ALAM=1;
            Positive_Rotation();
                        if(beep_st==1)
                        BUZZ=0;
                        else
                        BUZZ=1;
                }
                else
……………………

网友A(2020-03-11):
你好,这dsn文件我好像打不开啊?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B(2020-05-18):
怎么把温度设置为负数啊

网友C(2021-05-15):
uchar Mode=0;  //状态标志  求解

网友D:
谢谢楼主提供的资料,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