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单片机开始学那种比较好。

楼主(2019-12-24):
单选投票, 共有 95 人参与投票 查看投票参与人

投票已经结束

69.47% (66)
13.68% (13)
16.84% (16)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网友A:
51单片机比较适合初学者,容易上手

网友B:
STM32并不比51复杂多少,学过C语言很容易切换

网友C:
个人推荐51单片机

网友D:
51吧个人觉得

网友E:
飞思卡尔

网友F:
51吧我觉得

网友G:
课堂上认真听课

网友H:
51单片机比较合适,有C语言的基础很容易就上手,主要你要有兴趣

网友I:
我看大多数人选的是51,我也建议先学51,然后再上手32,再往上ARM、DSP、FPGA等等,先打好基础,同时芯片各种常用外围也要同步学起。不要瞧不起51,51现在仍然再用,甚至还有军用版51芯片,单价就得上千块。

网友J:
当然是51啊

网友K:
52吧或者51

网友L:
51比较基础了

网友M:
51单片机 适合新手入门,资源适中,从51转stm32衔接也很容易。

网友N:
初学51最好,也是最基础的

网友O:
51吧,我们大学的课程都是优先学51

网友P:
51单片机和52单片机的内核都是兼容的,STC89C51,

网友Q:
感觉32会好一点,毕竟比51难不了多少,而且功能更多,设计工程的时候会更加使用一点。

网友Q:
感觉32会比较好一点,毕竟功能更加全面和完善,而且比51也难不了多少

网友R:
51单片机,就在这里学,包你学会

网友S:
初学的话建议先学51单片机,这个容易上手,也是最基础的,打好基础以后别的也容易学

网友T:
51单片机 很适合新人

网友U:
STM32的外设比较丰富,关于stm32的资料也比较多,比较适合初学者移植代码,分析代码。

网友V:
个人觉得还是51单片机,大学上就有讲过这门课,比较适合新手入门

网友W:
还是51比较好

网友X:
用51的时候一般是直接操作寄存器,能更直观的了解单片机,之后学32或者其他的单片机会容易一些

网友K:
当然是51啦

网友E:
STM入门更好

网友J:
51再到32吧。。

网友Y:
个人感觉51更方便入门,也适合打基础

网友Z:
我个人觉得是这样的哈,学51单片机能让你了解很多底层的知识,因为51的寄存器不多,很多时候都是直接对寄存器操作,这对于了解单片机这个系统是很有帮助的。学习stm32之后,基本就都是用库函数了,库函数的移植性很好,但是就基本见不到寄存器了,虽然开发变得简单了,但是对你了解这个系统是不好的,所有单片机都一样,stm32有很强大的库,但是当那一天这个单片机停产了,你不会寄存器,不了解底层,只是会用别人的库,那你就等于不会单片机了,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先了解51的。

网友AA:
初学者先学51单片机比较好,它的整个芯片结构简单,引脚功能明确,需要设置的地方少,程序编写也简单,52单片机和51功能基本一致,没什么大的区别。32需要有一定基础,里面有许多地方需要设置和更改,新手不建议立刻学习,最好有人带。

网友AB:
51入门起来还是比较简单的

网友AC:
一般都是以51单片机开始,比较友好!

网友AD:
肯定51啊

网友AD:
51相对其它简单

网友AE:
51比较容易上手,并且网络上相关的资料也比较多,遇到问题了查找资料也是比较方便的。有利于新手马上进行开发,对51熟悉后可以开始对ARM芯片进行学习。

网友AF:
51单片机

网友AG:
51单片机合适新手

网友AH:
初学者都是从51开始的,比较简单

网友AI:
我学的是52,但51和52差不了多少,个人感觉哈

网友AJ:
51,大学应该都是51吧,,

网友AK:
虽然大家都是说51的多,然,我是PIC开始的

网友AK:
引用 网友Z:
我个人觉得是这样的哈,学51单片机能让你了解很多底层的知识,因为51的寄存器不多,很多时候都是直接对寄存 ...

根本的东西,就算你讲得清透

网友AL:
51简单易学

网友AM:
我觉得51比较好

网友AN:
51和52单片机都是8051单片机,是目前最容易上的单片机之一,有基础了再学32

网友AO:
51单片机比较简单,适合新手

网友AP:
入门还是51,如果51学会了,可以学32

网友AQ:
新手学习还是51比较好,后面可以学习32

网友AR:
建议先手52然后32,这样会比较好,最好就是专心学52利用半个月搞定

网友AS:
51和52差别不大,我学校是先学c然后学52,问题不大

网友AT:
51单片机容易上手,学习之后在学习接口技术,ARM等会更轻松,上手更快

网友AU:
当然是51单片机了   学校第一次教的就是它   比较容易搞懂  适合弟新手学

网友D:
初学选容易的51

网友AV:
看看ST的吧,市场普及率高,适合将来的发展。

网友E(2020-02-11):
AVR单片机,不能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