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单片机需要什么基础?

楼主(2019-12-24):
我比较喜欢电子类产品,但是单片机不懂怎么弄,各位有什么方法可以学吗?

网友A:
喜欢产品并不表示啥比如不放过苹果公司任何一个产品,关键是喜欢动手比如说拆过几个苹果。
至于方法,你是明知故问

网友B:
先要有c语言或其他语言基础,能看懂简单的电路图。其次可以看些单片机开发的书或视频学习。可以先从51单片机开始学,比较简单

网友C:
其实不需要太多基础,一个大学生靠自学完全可以,多找一些实际问题练手,寻找解决方法去多练习就可以

网友D:
先要有对单片机的热爱,再者就是要有持之恒久的心,能坚持一直做下去,最后就是有创新的想法和怀疑的态度,这是动力。没这个前面二条基本是半途而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喜欢产品并不表示啥比如不放过苹果公司任何一个产品,关键是喜欢动手比如说拆过几个苹果。
至于方法,你是 ...

智能家居学了 一点,但是不会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要有c语言或其他语言基础,能看懂简单的电路图。其次可以看些单片机开发的书或视频学习。可以先从51单片 ...

大学学的c语言没认真听,现在后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不需要太多基础,一个大学生靠自学完全可以,多找一些实际问题练手,寻找解决方法去多练习就可以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要有对单片机的热爱,再者就是要有持之恒久的心,能坚持一直做下去,最后就是有创新的想法和怀疑的态度, ...

真的是这样,我清楚没动力去看,偶尔有点兴趣就玩一下。

网友E:
可以先从简单的开始学起,首先点亮流水灯,然后开始了解一些中段,慢慢的学习数码管键盘的一些东西

网友F:
相关知识:汇编语言,数电,模电,C语言,电路,传感器这些是涉及到的知识。
软件:proteus(仿真),AD(pcb打板),keil(编译)如果你要下软件的话可以微信查软件管家下载。
工具:电烙铁,锡丝,电路板(万能,洞洞),万用表,其他电子器件。
但以上其实都是废话,边看视频(这个站里头有),边学边查,有问题就问。
唯一基础:有可上网的电脑。

网友G:
c语言一定要好

网友H:
看郭天祥的51单片机视频,搜百度云就行,他的视频比较详细易懂

网友I:
从基础开始学习

网友J:
C语言基础

网友K:
最需要,勤练习,多动手!其他的东东网上一大把,要视频有视频,要书籍有书籍,要开发板有开发板,要代码有代码

网友L:
努力的学习基础

网友M:
可以买一个板子,视频教学之类的都很全

网友N:
入门的话上网看看郭天祥,网上买个开发板,跟着学即可

网友J:
这当然是C语言基础啦

网友O:
C语言和简单的电路基础就行

网友P:
基本的编程经验,还有系统结构,编译原理等等

网友Q:
C语言,基础的啦,看得懂逻辑,不懂就问

网友R:
可以先从51单片机学起,这个比较基础,好入门,容易上手,适合初学者

网友S:
建议你先把基础的电路图先看懂,学一遍单片机的最小系统从硬件层面先了解单片机,然后学下C语言,C语言是你单片机编程的基础

网友T:
学好单片机肯定需要学习一门编程语言和能懂些模数电知识 能看懂简单的单片机电路图

网友U:
可以买书自学

网友V:
可以先从汇编语言入手,在proteus上玩一些仿真例子,熟悉基本电路与逻辑还有一些拓展的电路设计。现在proteus可以直接编译都不需要用keil,然后难度大一点了可以尝试用c编程,可以节约很多篇幅。

网友W:
C语言基础吧,学了c就相当于80%会单片机了,因为现在所有8/16/32位(51系列,MSP430系列,ARM系列)都是使用C语言。

网友X:
要学习C语言 和数字电路的基础

网友Y:
引用 楼主:
智能家居学了 一点,但是不会编程

智能家居用的是数据库,扣代码,找BUG。

网友Z:
C语言啊,硬件都是

网友AA:
C语言或者编程基础

网友AB:
学单片机最起码你要懂一些C语言才行,不然你都看不懂程序,那就学起来更困难了

网友AC:
网上买单片机学习板套件,里面有很多教程,例题,可以参考学习

网友AD:
C语言肯定要懂

网友AE:
首先是要有c语言基础,c语言是做嵌入式的不二之选,这对于你未来学习更高层次的单片机,系统都是很有帮助的,所以这是首先,然后是一定不要急,单片机不是一天速成的,要从最基础的地方开始,一点点的学习,从最底层的寄存器开始了解,然后就是要去动手跟着做一些实验,这种获得的收获是十分巨大的。

网友AF:
C语言,再找点视频看看

网友AG:
先学c语言或者汇编,我现在就在看教材一步步来

网友AH:
先买一本大学里学的教材,叫做《单片机原理与接口技术》然后去那个宝买一个单片机最小系统板,再去网上找视频学,中间最好是做一些简单的实验,比如设计流水灯什么的

网友AI:
c语言是基础,打好基础再找些实际例子来着手联系,多查阅资料

网友AJ:
单片机推荐你可以去看看郭天祥的10天入门单片机,比较容易理解和学习的、

网友AJ:
学习单片机需要有c语言,基础电路,模电,数电这些基础。要是真没得话其实自己努力点还是可以学会的

网友AK:
基本的模电和数电知识,还有会擅长一点编程语言

网友AL:
需要会C语言写程序,看得懂电路图

网友L:
喜欢单片机,努力去学,坚持下去,希望就在前方

网友AM:
1.电路基础:一些数字电路、模拟电路基础。毕竟以后要自己设计电路,这些知识是很有用的。 2.C语言基础:C语言开发,相比汇编最大的优点就是移植性要好,学习51单片机,C语言编程当然需要有些基础。

网友AN:
郭天祥的书和视频 强烈推荐 我就是看他的视频学会的,如果有条件进实验室,最好买块开发板学习,最好还是有人带,否则真的很费劲

网友AO:
想学单片机,首先要把模电和数电搞熟,不懂的可以去看看书或者网上的教学视频,他会让我们理解电路并且甚之去设计电路以及一些注意事项。其次就是汇编语言了,循序渐进开始学习C语言,这时候你就可以买个单片机学习板开始自己调试着试一试了,此外还需要掌握keil,Altium designer,protues等软件,分别是用来运行调试程序,画电路图和电路仿真。

网友J:
不需要基础,从零开始都行

网友AP:
电路的话,可以先学习数电模电,编程可以学习C语言

网友L:
相关的书籍好好学,努力认真的基础

网友AQ:
主要是都是关于电子信息的一些知识。

网友AN:
数电 模电   但是其实很少  你直接看郭天祥的视频  稳稳的  我就是这么学习的,再买块开发板,不要怕花钱

网友AR:
学好c语言对单片机编程帮助很大

网友AS:
我是电子专业的学生,学单片机之前的先修课有电路,模电,数电,C语言这些,都是有些帮助的,C语言的帮助很大,当然如果直接学也不是不可以的,重要的是要多练,最好买一块开发板练手!

网友AT:
建议看一下《单片机原理与应用》

网友AU:
肯定是C语言基础啦

网友AU:
找一套完整的C语言基础视频,慢慢学别

网友AV:
引用 网友W:
C语言基础吧,学了c就相当于80%会单片机了,因为现在所有8/16/32位(51系列,MSP430系列,ARM系列)都是使用C ...

stm32 也是c语言吧?

网友AW:
我觉得,一个mini板,一本教材,一个网课,一本实例就可以入门了吧

网友AX:
可以在网上看视频自己学,有个普中科技就挺好,我就是看着那个自己学的。

网友AY:
有一定的硬件基础,了解各引脚的使用,以及一定的c语言基础,能大致看懂程序

网友AZ:
一般是从51入手,先学AD,绘制一个51最简系统,再学习C语言和51单片机,所以需要一个开发板(自己做的也可以)、谭浩强的C语言书、郭天祥的51单片机书,多动手实践就可以

网友BA:
C语言,仿真软件

网友BB:
多看点相关视频,从基础学习,慢慢来就好

网友BC:
C语言肯定还是要会那么一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