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大姐帮我看下,导师让我们自学单片机,结果直接卡在第一个实验

楼主:
步骤完全按照卖单片机商家发的资料来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编译不成功!

网友A(2019-12-24):
你好!
p 改成大写的 P

网友B:
P2要大写

网友C:
额,你们有没有书啊,我们单片机课都有书 的,你这个问题是P0的P是大写,不是小写。

网友D:
P没有大写,对照一下,一行一行细心检查,才会更快懂得硬件工作原理。有实验板,先用原板源码试一试,再从源码删除自己懂的,一条条去试,这样上手要快些。

网友E:
对照一下单片机的课本,开头的P需要大写

网友F:
P需要大写啊

网友G:
初学者都容易犯的错误,用的多了就知道了

网友H:
P口的P要大写的,刚开始遇到这样的语法错误也很正常的,以后做的多了就会很少出现语法错误的

网友I:
p2^0的p需要大写然后led没有定义

网友J:
p2^0的p大写,建议跟着视频教程学,我大一的时候就是跟着视频学的,我看的普中科技的教程,楼主也可以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