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单片机,ARM,PLC区别是什么呀

楼主(2019-12-24):
(无正文)

网友A:
DSP是数字信号处理,所控制逻辑,内部结构和存储不一样;单片机是集合CPU,RAM,ROM,时钟等简单的逻辑结构;ARM是具有强大的运算能力的处理器架构,PLC是是可编程逻辑控制器,可以说是一个编程工具。

网友B:
DSP是数字信号处理,所控制逻辑,内部结构和存储不一样;单片机是集合CPU,RAM,ROM,时钟等简单的逻辑结构;ARM是具有强大的运算能力的处理器架构,PLC是是可编程逻辑控制器,可以说是一个编程工具。十分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