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ues仿真DS18b20温度显示失败,一直显示0,请各位帮忙看看(程序与仿真见附件)?

楼主(2019-12-24):
//Ds18b20初始化,
bit Ds18b20Init()
{
  bit i;
  DSPORT=1;
  _nop_();
  DSPORT=0;//拉低总线
  Delaylms(500); //拉低500秒,拉低480秒~960秒即可
  DSPORT=1;//释放总线
  Delaylms(68);//延时68秒。等待DS18b20响应
  i=DSPORT;
  Delaylms(150);
  DSPORT=1;
  _nop_();
  return (i);
}
//写函数
void Ds18b20WriteByte(uchar dat)
{
        uchar i,j;
        for(i=0;j<8;j++)
        {
                DSPORT=0;
                Delaylms(1); //延时1us
                DSPORT=dat&0x01;
                Delaylms(77);//延时77us
                DSPORT=1;
                _nop_();
                dat>>=1;
        }
}
//读函数
uchar Ds18b20ReadByte()
{
        uint i,j;
        uchar bi,byte;
        for(i=8;j>0;j--)
        {
                DSPORT=0;
                i++;
                DSPORT=1;
                i++;
                i++;
                bi=DSPORT;
                Delaylms(77);
                DSPORT=1;
                _nop_();
                byte=(byte>>1)|(bi<<7);
        }
        return byte;
}

//温度转换指令
void Ds18b20Changetemp()
{
        Ds18b20Init();
        Delaylms(1);
        Ds18b20WriteByte(0xcc);
        Ds18b20WriteByte(0x44);
}
//温度读取指令
void Ds18b20ReadTempcom()
{
        Ds18b20Init();
        Delaylms(1);
        Ds18b20WriteByte(0xcc);
        Ds18b20WriteByte(0xbe);//读取RAM
}
//读取温度数据
int Ds18b20ReadTemp()
{
        int temp=0;
        uchar tmh,tml;
        Ds18b20Changetemp();
        Ds18b20ReadTempcom();
        tml= Ds18b20ReadByte();
        tmh= Ds18b20ReadByte();
        temp=tmh;
        temp<<=8;
        temp|=tml;
        return temp;
}

网友A:
给你改好了

网友B:
你这个晶振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晶振多大的

11.0925的,我的延时好像写错了,上次发的程序延时是错的,但我改了之后还是不显示,我去看看一楼给我改好的

网友C(2023-05-27):
改时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