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官方DSP库测试程序 可做128点、256点的fft运算,时间很短

楼主(2019-12-24):
基于stm32f103测试,103存储较少,自己写的fft程序不适合在103上运行,使用STM32官方的库,可以做128点、256点的fft,运算时间很短;运算所需要的官方库文件在user目录下。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lc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adc.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oled.h"
#include "bmp.h"
#include "stm32_dsp.h"
#include "table_fft.h"
#include "GetADValueBuffer.h"

/*感谢大壮提供的频率采集部分程序*/

/***************************************************************************************************  很重要
//#define Fs 400 //采样频率,在函数中没定义,但是出的波形和它有关,具体体现在AD采样频率上,调节AD的采样周期,
                                                                                和采样函数GetADValueBuffer()的delay时间,可以设置其大小。数据装入MATLAB,横轴为点数,乘以频域的分辨率即可。
                                                                                Fs=1/T;Tp=NT;Fs=NF;
                                                                                其中:
                                                                                Fs--时域采样频率;
                                                                                Tp--数据时间长度;
                                                                                T--时域采样间隔;
                                                                                N--采样点数;
                                                                                F--频域采样间隔;!!!!!!分辨率
PS:记得#include<math.h>,不然做sqrt时会出错!并且编译器不报错!!!
***************************************************************************************************/

#define NPT 256 //fft点数,即N

extern u16        count;
extern u16        pinlv;

extern long lBufInArray[NPT]; //输入缓冲区
extern long lBufOutArray[NPT/2]; //输出缓冲区
extern long lBufMagArray[NPT/2];  //变换后缓冲区

int main(void)
{
        int i;
  u16 adcx;
        int gewei,shifenwei,baifenwei,qianfenwei;
        float temp;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Adc_Init();                                  //ADC初始化

        TIM3_Int_Init(9999,7199);//改成1s
         TIM5_Cap_Init(0XFFFF,72-1);        //以1Mhz的频率计数

                 OLED_Init();                        //初始化OLED
                OLED_Clear()          ;

        while(1)
        {
//                adcx=Get_Adc_Average(ADC_Channel_1,10);

                GetADValueBuffer();

//                for(i=0;i<NPT;i++)
//                {
//                        printf("%ld\r\n",lBufInArray[i]);
//                }

                cr4_fft_256_stm32(lBufOutArray, lBufInArray, NPT);
                GetPowerMag();

//                for(i=0;i<NPT/2;i++)
//                {
//                        printf("%ld\r\n",lBufOutArray[i]);
//                }

                        for(i=0;i<NPT/2;i++)
                {
                        printf("%ld\r\n",lBufMagArray[i]);
                }

                printf("helloworld");

//                temp=(float)adcx*(3.3/4096);
//                temp=temp/10;
                //printf("v=%.3f A\r\n",temp);
                //printf("f:%d Hz\r\n",pinlv);//打印频率

                gewei=(int)temp;
                shifenwei=(int)(temp*10);
                baifenwei=(int)(temp*100);
                qianfenwei=(int)(temp*1000);
//
//                OLED_ShowCHinese(0,0,0);
//                OLED_ShowCHinese(18,0,1);
//                OLED_ShowCHinese(36,0,2);
//                OLED_ShowCHinese(54,0,3);
//                OLED_ShowCHinese(72,0,4);
//                OLED_ShowCHinese(90,0,5);
//                OLED_ShowCHinese(108,0,6);//中文,不得出现校名,注释了

                OLED_ShowString(0,3,"Ipp:");
                OLED_ShowNum(46,3,gewei,1,16);
                OLED_ShowString(54,3,".");
                OLED_ShowNum(62,3,shifenwei,1,16);
                OLED_ShowNum(70,3,baifenwei,1,16);
                OLED_ShowNum(78,3,qianfenwei,1,16);
                OLED_ShowString(90,3,"A");//电流

                OLED_ShowString(0,6,"Fre:");
                OLED_ShowNum(46,6,pinlv,5,16);//最多5位数字
                OLED_ShowString(90,6,"Hz");

                LED0=!LED0;
                delay_ms(1000);
        }
}

网友A(2020-06-01):
官方库不是 4基的嘛?还能测128点?

网友B(2023-03-23):
收下了,谢楼主分享,很NB的

网友C(2023-07-20):
感谢楼主分享,比官方的点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