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红外寻迹小车跑锐角和十字路口问题

楼主(2019-12-24):
     有三个红外传感器,怎样才能只用逻辑思维或者算法,不用外部中断那些,去跑锐角和十字路口。

网友A:
左右识别先作状态记忆,当中间那个没路时,根据记忆转向

网友B(2022-05-07):
引用 网友A:
左右识别先作状态记忆,当中间那个没路时,根据记忆转向

请问您能不能再详细的说一下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