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时复用程序范本51单片机程序框架

楼主(2019-12-24):
      由于经常涉及到单片机开发,所以需要一个能够跑多任务的程序框架,用操作系统有点儿浪费资源,用普通线程方式又不能执行多任务,所以采取分时复用的方式,来跑多任务。
      写一个范本为以后开发服务。

#include "common.h"
/**************************************************************************************
* Variable definition
**************************************************************************************/
static TASK_COMPONENTS TaskComps[] =
{
    {0, 60, 60, TaskDisplay},            // 显示时钟
    {0, 20, 20, TaskKeySan},               // 按键扫描
    {0, 500, 500, TaskDispStatus},            // 显示工作状态
                {0, 0, 0, TaskKeyProcess},               // 按键处理任务
     // 这里添加你的任务。。。。
};

void main(void)
{
        WDT_Config();                        //初始化看门狗
        TaskInit();                                //任务端口资源初始化
        Timer0Init();                        //系统时间片管理器初始化

        while(1)
        {
                WDT_CLR();                        //喂狗
                TaskProcess();        //任务处理函数
                if(keyup_data!=0)        //有按键按下需要进行处理
                        TaskComps[3].Run = 1;
        }
}

void Timer0Init(void)                //1毫秒@24.000MHz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3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F8;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开启定时器0中断
        EA = 1;
}

/**************************************************************************************
* FunctionName : TimerInterrupt()
* Description : 定时中断服务函数
* EntryParameter : None
* ReturnValue : None
**************************************************************************************/
void Timer0_Interrupt() interrupt 1
{
        uint8 i;
        for (i=0; i<TASK_NUM; i++)          // 逐个任务时间处理
        {
                if (TaskComps[i].Timer)          // 时间不为0
                {
                        TaskComps[i].Timer--;         // 减去一个节拍
                        if (TaskComps[i].Timer == 0)       // 时间减完了
                        {
                                TaskComps[i].Timer = TaskComps[i].ItvTime;       // 恢复计时器值,从新下一次
                                TaskComps[i].Run = 1;           // 任务可以运行
                        }
                }
        }
}
/**************************************************************************************
* FunctionName   : WDT_Config()
* Description    : 看门狗配置
* EntryParameter : None
* ReturnValue    : None
**************************************************************************************/
void WDT_Config(void)
{
        WDT_CONTR = 0x04;       //看门狗定时器溢出时间计算公式: (12 * 32768 * PS) / FOSC (秒)
                          //设置看门狗定时器分频数为32,溢出时间如下:
                          //11.0592M : 1.14s
                          //18.432M  : 0.68s
                          //20M      : 0.63s
                                                                                                   //24M      : 0.52s
        WDT_CONTR |= 0x20;      //启动看门狗
}
/**************************************************************************************
* FunctionName   : TaskProcess()
* Description    : 任务处理
* EntryParameter : None
* ReturnValue    : None
**************************************************************************************/
void TaskProcess(void)
{
        uint8 i;
        for (i=0; i<TASK_MAX; i++)           // 逐个任务时间处理
        {
                if (TaskComps[i].Run)           // 时间不为0
                {
                        TaskComps[i].TaskHook();         // 运行任务
                        TaskComps[i].Run = 0;          // 标志清0
                }
        }
}

#include "common.h"

//按键扫描变量
uint8          keydown_data=0x00;    //按键按下后就返回的值
uint8          keyup_data=0x00;      //按键抬起返回值
uint16  key_time=0x00;       //按键按下之后的时间计数,该值乘以扫描一次按键函数的时间就等于按键按下的时间
uint8         key_tem=0x00;         //长按的按键值与按键扫描程序过渡变量
uint8          key_bak=0x00;         //按键扫描程序过渡变量

/**************************************************************************************
* FunctionName   : TaskInit()
* Description    : 任务配置
* EntryParameter : None
* ReturnValue    : None
**************************************************************************************/
void TaskInit(void)
{
        TaskDispStatusInit();
        TaskKeySanInit();
}
/**************************************************************************************
* FunctionName   : TaskDisplay()
* Description    : 显示任务
* EntryParameter : None
* ReturnValue    : None
**************************************************************************************/
void TaskDisplay(void)
{

}
/**************************************************************************************
* FunctionName   : TaskKeySanInit()
* Description    : 扫描任务初始化
* EntryParameter : None
* ReturnValue    : None
**************************************************************************************/
void TaskKeySanInit(void)
{
        P0M0 = 0;
        P0M1 = 0;

        P0 |= 0x0f;
}
/**************************************************************************************
* FunctionName   : TaskKeySan()
* Description    : 扫描任务
* EntryParameter : None
* ReturnValue    : None
**************************************************************************************/
void TaskKeySan(void)
{
        uint8        mode=0;
        keyup_data=0;         //键抬起后按键值一次有效
        //----------------------------------------------------------------------------------
        if(KEY2==0||KEY3==0)   //有键正按下
        {
                if(KEY2==0) key_tem=1;
                else if(KEY3==0) key_tem=2;

                if (key_tem == key_bak)      //有键按下后第一次扫描不处理,与else配合第二次扫描有效,这样实现了去抖动
                {
                        key_time++;             //有键按下后执行一次扫描函数,该变量加1
                        keydown_data=key_tem;   //按键值赋予keydown_data

                        if( (mode==0)&&(key_time>1) )//key_time>1按键值无效,这就是单按,如果mode为1就为连按
                                keydown_data=0;
    }
          else                             //去抖动
          {
                  key_time=0;
                  key_bak=key_tem;
          }
        }
        else       //键抬起
        {
          if(key_time>2)            //按键抬起后返回一次按键值
          {
                  keyup_data=key_tem;  //键抬起后按键值赋予keydown_data
          }
                key_bak=0;               //要清零,不然下次执行扫描程序时按键的值跟上次按的值一样,就没有去抖动处理了
          key_time=0;
                keydown_data=0;
        }
        //-----------------------------------------------------------------------------------
        if(KEY0 == 0);
        if(KEY1 == 0);
}
/**************************************************************************************
* FunctionName   : TaskKeyProcess()
* Description    : 扫描任务
* EntryParameter : None
* ReturnValue    : None
**************************************************************************************/
void TaskKeyProcess(void)
{
        switch(keyup_data)
        {
                case 1:break;
                case 2:break;
        }
}
/**************************************************************************************
* FunctionName   : TaskDispStatusInit()
* Description    : 工作状态显示初始化
* EntryParameter : None
* ReturnValue    : None
**************************************************************************************/
void TaskDispStatusInit(void)
{
        P5M0 |= 0x20;
        P5M1 = 0;

        DispStatusLed = 1;
}
/**************************************************************************************
* FunctionName   : TaskDispStatus()
* Description    : 工作状态显示
* EntryParameter : None
* ReturnValue    : None
**************************************************************************************/
void TaskDispStatus(void)
{
        DispStatusLed = ~DispStatusLed;
}
// 这里添加其他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