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IC总线写入数据问题

楼主(2019-12-25):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e)
{
uchar i,temp;
temp=date;

for(i=0;i<8;i++)
{
  temp=temp<<1;
  scl=0;
     delay24();
  sda=CY;
  delay24();
  scl=1;
  delay24();
// scl=0;
     //   delay();
}
scl=0;
delay24();
sda=1;
delay24();
}
倒数四行是什么作用

网友A:
主机释放总线,等待从机应答

网友B:
数据传输完毕,主句释放总线

网友C:
拿出电路图与数据手册时序图好好看看,谁在拉低电平?谁在拉高电平?为什么会有释放总线,释放总线不光IIC有,18B20也有,明白一处,处处皆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