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压采集电路的一些问题

楼主:
如图所示的一个电压采集电路。
电池插上以后,开关接通以后,PA4引脚马上有一个电压,但是这个时STM32可能没有工作,因为电池要经过降压模块才能给STM32供电,所以STM32工作距离开关接通有一个极短的时间。此时相当于STM32没工作时,PA4引脚有一个电压(虽然只是极短时间),这样对STM32有影响吗?
PS:我第一次设计电路,在参考别人的一些成品,所以请各位大佬耐心指导

想二楼说的一样,实在担心的话,加一个1uf电容。保证一个短的充电时间。

想二楼说的一样,实在担心的话,加一个1uf电容。保证一个短的充电时间。

网友A(2019-12-25):
没有用过STM32,所以不知道
R11和R12倒过来使用,使ADC采集的数据刚好是实际电压的1/4
PA4端口可以并联一个1微法的电容,这样一来,上电的时候这个端口电压就没有那么快上升
但这个电容大小还是要参考一下你这个ADC端口是干嘛的,如果是对电压变化要求比较快速的话,可以选择一个104的电容
如果是测量电压的话,105的电容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没有影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有用过STM32,所以不知道
R11和R12倒过来使用,使ADC采集的数据刚好是实际电压的1/4
PA4端口可以并联一个 ...

的确是这样的,我用Multisim跑了一下,150K和50K的电阻串联,50K电阻并联一个1uF的电容,观察50K电阻两端电压,有100ms的充电时间。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