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 89C52单片机串口1切换问题

楼主(2019-12-25):
我把AUXR1 = 0x40 切换为P3.6 P3.7,但用串口助手COM5(调试时用)连接P3.6 P3.7时没有反应,用回COM4(下载时用)却有反应,是切换不成功的意思????
还是还有什么东西漏掉了??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ring.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fr AUXR1 = 0xa2; //串口切换控制寄存器
#define AUXR1 = 0x40        //串口切换到P3.6和P3.7

u8 i = 0;
u8 buff[30];
u8 *p;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11.0592MHz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        AUXR |= 0x01;                    //串口1选择定时器2为波特率发生器
//        AUXR |= 0x04;                    //定时器2时钟为Fosc,即1T
        TL1 = 0xfd;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d;                        //设定定时初值
//        AUXR |= 0x10;                    //启动定时器2
        ES = 1;
        EA = 1;
        TR1 = 1;

}
void main()
{
        UartInit(); //        串口初始化

        while(1)
        {

        }
}
void Usart() interrupt 4
{
        u8 receiveData;

        if(i >= 5){
                i = 0;
                memset(buff, 0, sizeof buff);
        }

        receiveData=SBUF;//出去接收到的数据
        buff[i] = receiveData;
        RI = 0;//清除接收中断标志位

        if(i>2){
                SBUF=buff[i];//将接收到的数据放入到发送寄存器
                while(!TI);                         //等待发送数据完成
                TI=0;                                //清除发送完成标志位
        }

        i++;

}

网友A:
  把‘#define’去掉,直接 AUXR1 = 0x40;

网友B:
STC15系列可以切换串口,STC89C52没有此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define’去掉,直接 AUXR1 = 0x40;

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C15系列可以切换串口,STC89C52没有此功能。

它是有两个芯片的,一个89c52,一个STC15W408AS

网友C(2020-12-31):
我的也是切不过去。这是不是 一个坑来的?还有串口1必须切换到3.6 3.7脚吗?不能用3.0    3.1脚做串口吗?

网友D(2021-05-27):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切不过去。这是不是 一个坑来的?还有串口1必须切换到3.6 3.7脚吗?不能用3.0    3.1脚做串口吗?

P3.0, P3.1是下载仿真用的,用了这两个,下载时在软件上需要勾选“下次冷启动时,P3.2 P3.3为00时才可以下载程序”

网友E(2022-07-25):
引用 网友B:
STC15系列可以切换串口,STC89C52没有此功能。

15怎么切 求大神指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E:
15怎么切 求大神指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15怎么切 求大神指点。

他这个程序是有问题,看芯片手册,切换串口根本不是AUXR这个寄存器,AUXR是辅助功能寄存器,真正切换用的是AUXR1,可以令S1_S1 = 0,S1_S0 = 1,就可以切换串口1的P36 37引脚,建议有问题时候看下芯片手册,或者官方的示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