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输出电压不同电流的充电器对同一手机充电

楼主(2019-12-25):
   相同输出电压不同电流的充电器对同一手机充电为什么充电电流差别这么大啊?
   接上同一手机: 5V/0.5A充电器充电电流567毫安,5V/1.0A充电器电流1150毫安。
   是手机问题还是充电器控制输出电流?充电电流是断续的?
   充电器输出电压是固定5V,手机能知道充电器能提供多大电流吗?

网友A:
充电器只能输出那么大的电流,但是手机可以接受

网友B:
给手机充电的那个东西实际上应该叫做电源适配器,它不完全是充电器。那上面标注的电流是这个电源适配器可以输出的最大电流。

网友C:
手机可以接受,两个充电器只输出它最大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手机充电的那个东西实际上应该叫做电源适配器,它不完全是充电器。那上面标注的电流是这个电源适配器可以 ...

我也是这么理解的"可以输出的最大电流"。1,两个适配器对这个手机输出的电流都超过了"可以输出的最大电流"了?电源输出电流由负载等效电阻决定,都是同样5V电压,同样的负载(同一个手机)怎么电流差这么多?

网友D:
充電器上標示的是最大輸出電流, 而手機能接受的電流比這個都大(具體數值需要查資料). 所以你看到的充電電流是受限于充電器的.

PS: 當電源能提供足夠大的電流時, 電流就取決於耗能終端了.

网友E:
不是正对吗?适配器只能提供这么大的电流。里面的电路中,为了安全设有限流电路,或集成芯片有限流功能。

对手机来说,小电流充的时间长些,大电流的快些。都可以。

网友F:
手机如果可以接受最大电流超过充电器的输出最大电流,那么一般来说充电电流就是充电器的最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電器上標示的是最大輸出電流, 而手機能接受的電流比這個都大(具體數值需要查資料). 所以你看到的充電電流 ...

按您的意思,充电时手机是一个可变的负载?手机怎么知道5V电压能提供多大电流的?

网友G:
电池好比是一个水塘,大电流充电器就是一台大水泵,小电流充电器就是一台小水泵,用大水泵灌水总是要比小水泵快,用时间短。但过快的充电可能会缩短电池寿命。

网友H:
充电器控制输出电流,手机能接受的是充电器控制电流,充电器最大电流需要小于手机能接受的最大充电电流,否则会发生事故,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