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定时器2寄存器配置四路同时输入捕获 源程序

楼主(2019-12-25):
#include "timer.h"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1,增加TIM3_PWM_Init函数。
//2,增加LED0_PWM_VAL宏定义,控制TIM3_CH2脉宽
//V1.2 20150110
//1,新增TIM5_Cap_Init函数
//2,新增TIM5_IRQHandler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out_Init(void){
        RCC->APB2ENR|=1<<5;    //使能PORTd时钟

        GPIOD->CRL&=0XFF00FFFF;
        GPIOD->CRL|=0X00330000;//PD45推挽输出
  GPIOD->ODR|=1<<4;      //PD4 输出高
  GPIOD->ODR|=1<<5;      //PD.5 输出高

}

void TIM5_IRQHandler(void)
{
        if(TIM5->SR&0X0001)//溢出中断
        {
        TR1=1;delay_us(10);TR1=0;
        }
        TIM5->SR&=~(1<<0);//清除中断标志位
}
//通用定时器3中断初始化
//这里时钟选择为APB1的2倍,而APB1为36M
//arr:自动重装值。
//psc:时钟预分频数
//这里使用的是定时器3!
void TIM5_Int_Init(u16 arr,u16 psc)
{
        RCC->APB1ENR|=1<<3;        //TIM5时钟使能
         TIM5->ARR=arr;          //设定计数器自动重装值//刚好1ms
        TIM5->PSC=psc;          //预分频器7200,得到10Khz的计数时钟
        TIM5->DIER|=1<<0;   //允许更新中断
        TIM5->CR1|=0x01;    //使能定时器5
  MY_NVIC_Init(1,3,TIM5_IRQn,2);//抢占1,子优先级3,组2
}

void TIM2_Cap_Init(u16 arr,u16 psc)
{
RCC->APB1ENR|=1<<0; //TIM2 时钟使能
RCC->APB2ENR|=1<<2; //使能PORTA时钟
RCC->APB2ENR|=1<<3; //使能PORTB时钟
RCC->APB2ENR|=1<<0;        //AFIO时钟使能
AFIO->MAPR|=2<<8;        //TIM2部分映射

        GPIOA->CRL&=0XFFFFFF00;        //PA0 清除之前设置
        GPIOA->CRL|=0X00000088;        //PA0 输入
        GPIOA->ODR|=0<<0;                //PA0 下拉
        GPIOA->ODR|=0<<1;                //PA1 下拉

GPIOB->CRH&=0xFFFF00FF;        //PB10,PB11清除之前设置
GPIOB->CRH|=0x00008800;        //PB10,PB11输入
GPIOB->ODR|=0<<11;        //PB10,PB11下拉
TIM2->ARR=arr; //设定计数器自动重装值
TIM2->PSC=psc; //预分频器
        //CH1
        TIM2->CCMR1|=1<<0;        //CC3S=01 选择输入端 IC1映射到TI1上
TIM2->CCMR1|=1<<4; //IC3F=0001 配置输入滤波器 以Fck_int采样,2个事件后有效
TIM2->CCMR1|=0<<2; //IC3PS=00 配置输入分频,不分频
TIM2->CCER|=0<<1; //CC3P=0        上升沿捕获
TIM2->CCER|=1<<0; //CC3E=1 允许捕获计数器的值到捕获寄存器中
//CH2
TIM2->CCMR1|=1<<8;        //CC4S=01 选择输入端 IC1映射到TI1上
TIM2->CCMR1|=1<<12; //IC4F=0001 配置输入滤波器 以Fck_int采样,2个事件后有效
TIM2->CCMR1|=0<<10; //IC4PS=00 配置输入分频,不分频
TIM2->CCER|=0<<5; //CC4P=0        上升沿捕获
TIM2->CCER|=1<<4; //CC4E=1 允许捕获计数器的值到捕获寄存器中
//CH3
TIM2->CCMR2|=1<<0;        //CC3S=01 选择输入端 IC1映射到TI1上
TIM2->CCMR2|=1<<4; //IC3F=0001 配置输入滤波器 以Fck_int采样,2个事件后有效
TIM2->CCMR2|=0<<2; //IC3PS=00 配置输入分频,不分频
TIM2->CCER|=0<<9; //CC3P=0        上升沿捕获
TIM2->CCER|=1<<8; //CC3E=1 允许捕获计数器的值到捕获寄存器中
//CH4
TIM2->CCMR2|=1<<8;        //CC4S=01 选择输入端 IC1映射到TI1上
TIM2->CCMR2|=1<<12; //IC4F=0001 配置输入滤波器 以Fck_int采样,2个事件后有效
TIM2->CCMR2|=0<<10; //IC4PS=00 配置输入分频,不分频
TIM2->CCER|=0<<13; //CC4P=0        上升沿捕获
TIM2->CCER|=1<<12; //CC4E=1 允许捕获计数器的值到捕获寄存器中
//中断使能

TIM2->DIER|=1<<3; //允许捕获3中断
TIM2->DIER|=1<<4; //允许捕获4中断
TIM2->DIER|=1<<1; //允许捕获3中断
TIM2->DIER|=1<<2; //允许捕获4中断
TIM2->DIER|=1<<0; //允许更新中断
TIM2->CR1|=0x01; //使能定时器2
MY_NVIC_Init(2,0,TIM2_IRQn,2);//抢占2,子优先级0,组2
}
//捕获状态
//[7]:0,没有成功的捕获;1,成功捕获到一次.
//[6]:0,还没捕获到高电平;1,已经捕获到高电平了.
//[5:0]:捕获高电平后溢出的次数
u8 TIM2CH1_CAPTURE_STA=0;        //输入捕获状态
u16        TIM2CH1_CAPTURE_Date2;        //数据2
u16 TIM2CH1_CAPTURE_Date1;        //数据1
//CH2
u8 TIM2CH2_CAPTURE_STA=0;        //输入捕获状态
u16        TIM2CH2_CAPTURE_Date2;        //数据2
u16 TIM2CH2_CAPTURE_Date1;        //数据1
//CH3
u8 TIM2CH3_CAPTURE_STA=0;        //输入捕获状态
u16        TIM2CH3_CAPTURE_Date2;        //数据2
u16 TIM2CH3_CAPTURE_Date1;        //数据1
//CH4
u8 TIM2CH4_CAPTURE_STA=0;        //输入捕获状态
u16        TIM2CH4_CAPTURE_Date2;        //数据2
u16 TIM2CH4_CAPTURE_Date1;        //数据1
//定时器2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u16 tsr;
tsr=TIM2->SR;
        //CH1/////////////////////////////////////////////
        if((TIM2CH1_CAPTURE_STA&0X80)==0)//还未成功捕获
{
   if(tsr&0X01)//溢出
   {
      if(TIM2CH1_CAPTURE_STA&0X40)//已经捕获到高电平了
     {
        if((TIM2CH1_CAPTURE_STA&0X0F)==0X0F)//高电平太长了
       {
           TIM2CH1_CAPTURE_STA|=0X80;//标记成功捕获了一次
           TIM2CH1_CAPTURE_Date2=0XFFFF;
       }else TIM2CH1_CAPTURE_STA++;
     }
   }
   if(tsr&0x02)//捕获1发生捕获事件
  {
      if(TIM2CH1_CAPTURE_STA&0X40)        //捕获到一个下降沿
      {
          TIM2CH1_CAPTURE_STA|=0X80;        //标记成功捕获到一次高电平脉宽
          TIM2CH1_CAPTURE_Date2=TIM2->CCR1;        //获取当前的捕获值.
          TIM2->CCER&=~(1<<1);        //CC1P=0 设置为上升沿捕获
      }else //还未开始,第一次捕获上升沿
      {
          TIM2CH1_CAPTURE_Date2=0;
          TIM2CH1_CAPTURE_STA=0X40;        //标记捕获到了上升沿
          TIM2CH1_CAPTURE_Date1=TIM2->CCR1;
          TIM2->CCER|=1<<1; //CC1P=1 设置为下降沿捕获
       }
   }
}

        //CH2///////////////////////////////////////////////////
        if((TIM2CH2_CAPTURE_STA&0X80)==0)//还未成功捕获
{
      if(tsr&0X01)//溢出
     {
         if(TIM2CH2_CAPTURE_STA&0X40)//已经捕获到高电平了
          {
            if((TIM2CH2_CAPTURE_STA&0X0F)==0X0F)//高电平太长了
             {
               TIM2CH2_CAPTURE_STA|=0X80;//标记成功捕获了一次
               TIM2CH2_CAPTURE_Date2=0XFFFF;
             }else TIM2CH2_CAPTURE_STA++;
          }
     }
     if(tsr&0x04)//捕获1发生捕获事件
     {
         if(TIM2CH2_CAPTURE_STA&0X40)        //捕获到一个下降沿
         {
             TIM2CH2_CAPTURE_STA|=0X80;        //标记成功捕获到一次高电平脉宽
             TIM2CH2_CAPTURE_Date2=TIM2->CCR2;        //获取当前的捕获值.
             TIM2->CCER&=~(1<<5);        //CC1P=0 设置为上升沿捕获
         }else //还未开始,第一次捕获上升沿
          {
             TIM2CH2_CAPTURE_Date2=0;
             TIM2CH2_CAPTURE_STA=0X40;        //标记捕获到了上升沿
             TIM2CH2_CAPTURE_Date1=TIM2->CCR2;
             TIM2->CCER|=1<<5; //CC1P=1 设置为下降沿捕获
          }
      }
}

//CH3中断处理///////////////////////////////////////////
  if((TIM2CH3_CAPTURE_STA&0X80)==0)//还未成功捕获
{
     if(tsr&0X01)//溢出
    {
        if(TIM2CH3_CAPTURE_STA&0X40)//已经捕获到高电平了
       {
           if((TIM2CH3_CAPTURE_STA&0X0F)==0X0F)//高电平太长了
          {
              TIM2CH3_CAPTURE_STA|=0X80;//标记成功捕获了一次
              TIM2CH3_CAPTURE_Date2=0XFFFF;
          }else TIM2CH3_CAPTURE_STA++;
       }
     }
      if(tsr&0x08)//捕获1发生捕获事件
     {
         if(TIM2CH3_CAPTURE_STA&0X40)        //捕获到一个下降沿
        {
            TIM2CH3_CAPTURE_STA|=0X80;        //标记成功捕获到一次高电平脉宽
            TIM2CH3_CAPTURE_Date2=TIM2->CCR3;        //获取当前的捕获值.
            TIM2->CCER&=~(1<<9);        //CC1P=0 设置为上升沿捕获
        }else //还未开始,第一次捕获上升沿
        {
            TIM2CH3_CAPTURE_Date2=0;
            TIM2CH3_CAPTURE_STA=0X40;        //标记捕获到了上升沿
            TIM2CH3_CAPTURE_Date1=TIM2->CCR3;
            TIM2->CCER|=1<<9; //CC1P=1 设置为下降沿捕获
        }
     }
}
//CH4中断处理/////////////////////////////////////////////
   if((TIM2CH4_CAPTURE_STA&0X80)==0)//还未成功捕获
  {
      if(tsr&0X01)//溢出
     {
         if(TIM2CH4_CAPTURE_STA&0X40)//已经捕获到高电平了
        {
            if((TIM2CH4_CAPTURE_STA&0X0F)==0X0F)//高电平太长了
           {
               TIM2CH4_CAPTURE_STA|=0X80;//标记成功捕获了一次
               TIM2CH4_CAPTURE_Date2=0XFFFF;
           }else TIM2CH4_CAPTURE_STA++;
        }
     }
      if(tsr&0x10)//捕获1发生捕获事件
     {
         if(TIM2CH4_CAPTURE_STA&0X40)        //捕获到一个下降沿
        {
            TIM2CH4_CAPTURE_STA|=0X80;        //标记成功捕获到一次高电平脉宽
            TIM2CH4_CAPTURE_Date2=TIM2->CCR4;        //获取当前的捕获值.
            TIM2->CCER&=~(1<<13);        //CC1P=0 设置为上升沿捕获
        }else //还未开始,第一次捕获上升沿
        {
            TIM2CH4_CAPTURE_Date2=0;
            TIM2CH4_CAPTURE_STA=0X40;        //标记捕获到了上升沿
            TIM2CH4_CAPTURE_Date1=TIM2->CCR4;
            TIM2->CCER|=1<<13; //CC1P=1 设置为下降沿捕获
        }
     }
  }
TIM2->SR=0;//清除中断标志位
}

TIM2四路输入捕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