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52单片机的程序,怎么改成stc8的程序啊

楼主(2019-12-25):
#include<reg51.h>
sbit wr=P3^6;          //引脚P3.6为DAC0832输入寄存器的写信号WR1,低电平有效
sbit rd=P3^2;          //引脚P3.2为DAC0832片选信号CS,低电平有效
sbit key0=P1^0;        //定义P1.0引脚的按键为key0
sbit key1=P1^1;        //定义P1.1引脚的按键为key1
sbit key2=P1^2;        //定义P1.2引脚的按键为key2
sbit key3=P1^3;        //定义P1.3引脚的按键为key3
sbit key4=P1^4;        //定义P1.4引脚的按键为key4

网友A:
就你写的这个来看只要改延时就行了,延时在stc-isp里面找

网友B:
stc8有8路12位ADC还要DAC0832干什么?

网友C:
不需要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c8有8路12位ADC还要DAC0832干什么?

那这个dac怎么改为adc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这个dac怎么改为adc啊
DAC用PWM功能就可以完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DAC用PWM功能就可以完成

那这样的话程序是不是相当于得重写了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这样的话程序是不是相当于得重写了啊?

如果把手册看明白了用PWM完成DAC比驱动DAC0832还简单,硬件成本也能降低。

网友D:
把对应的口改成STC8上的口就好了,然后把程序初始化程序改成STC8的专有形式就可以了,其他地方可以按照51的写

网友E:
你这些定义都是不用改的。都是51通用,即使换成atmel的单片机都不用改。

网友F:
把已经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G:
把对应的I/O口改成STC8上的口就好了,然后把程序初始化程序改成STC8的专有形式就可以了,其他地方可以按照51的写

网友H:
看你写的程序耦合性了,一般只要改底层的IO,那些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如果把手册看明白了用PWM完成DAC比驱动DAC0832还简单,硬件成本也能降低。

师傅PWM的DAC和TLC5615的DA哪个效果好一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