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HT11+LCD1602显示温湿度采集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2019-12-25):
压缩包里有一个后缀为.pdsprj的文件  使用proteus打开  我的是8.6   这个就是仿真文件。
仿真图片有个叫仿真成功的.png的后缀文件。   所有proteus可keil工程文件都在这个压缩包里头。文件不多,一眼就看得出来 .uvproj后缀是keil工程文件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ata=P1^6;
uchar rec_dat[9];
sbit lcdrs=P2^0;
sbit lcdrw=P2^1;
sbit lcden=P2^2;
void delay(uint n)
{  uint x,y;
   for(x=n;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
        lcdrs=1;
        P0=dat;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_lcd()
{
        lcden=0;
        lcdrw=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
void DHT11_delay_us(uchar n)
{
    while(--n);
}
void DHT11_delay_ms(uint z)
{
   u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void DHT11_start()
{
   Data=1;
   DHT11_delay_us(2);
   Data=0;
   DHT11_delay_ms(30);
   Data=1;
   DHT11_delay_us(30);
}
uchar DHT11_rec_byte()
{
   uchar i,dat=0;
  for(i=0;i<8;i++)
   {
      while(!Data);
      DHT11_delay_us(8);
      dat<<=1;
      if(Data==1)
         dat+=1;
      while(Data);
    }
    return dat;
}
void DHT11_receive()
{
    uchar R_H,R_L,T_H,T_L,RH,RL,TH,TL,revise;
    DHT11_start();
    if(Data==0)
    {
        while(Data==0);
        DHT11_delay_us(40);
        R_H=DHT11_rec_byte();
        R_L=DHT11_rec_byte();
        T_H=DHT11_rec_byte();
        T_L=DHT11_rec_byte();
        revise=DHT11_rec_byte();
        DHT11_delay_us(25);
        if((R_H+R_L+T_H+T_L)==revise)
        {
            RH=R_H;
            RL=R_L;
            TH=T_H;
            TL=T_L;
        }
        rec_dat[0]='0'+(RH/10);
        rec_dat[1]='0'+(RH%10);
        rec_dat[2]='%';
        rec_dat[3]=' ';
        rec_dat[4]=' ';
        rec_dat[5]='0'+(TH/10);
        rec_dat[6]='0'+(TH%10);
    }
}
void main()
{
   uchar i;
   init_lcd();
……………………

数字温度湿度测量仪设计(余浩东

网友A:
这个是用proteus仿真的吗,我的咋打不开仿真文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用proteus仿真的吗,我的咋打不开仿真文件呢

需要全部解压出来,直接在压缩包内打开仿真文件的话是运行不了的   因为hex文件它无法识别位置。keil程序同理无法识别.c位置。从而出现无法加载的情况。所以需要进行任何操作之前。请吧所有文件解压出来

网友B(2020-04-07):
楼主,这个代码和仿真原图可以发一份给我吗?

网友C:
楼主,我为什么我的LCD显示为0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