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SP430G2553的直流电机调速测速装置源程序

楼主(2019-12-25):
本设计基于MSP430G2553单片机,主要用了PWM输出和捕获功能,控制算法是PID.
设置二级菜单,功能一:调速功能;通过按键加减占空比调速,通过返回按键退出此功能。
                       功能二:定速功能:通过按键设置目标转速,确认按键按下后,启动电机,自动调整到目标转速,通过返回按键退出此功能。
(附件限制了大小,能上传的也就只有程序了,有相关视频去B站搜索:飞檐走壁王不羁,即可观看相关视频)

#include <msp430G2553.h>
#include "Lcd1602.h"

unsigned int DUTY=1000;   //PWM占空比           (DUTY/10000)%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flag=0,disp_table[6],cap_table[10],n=0;
volatile uint fre_num=0;
long sum=0;
uint  Redge,frequence,key=4,count=0,speed=0,yes=0,fanhui=0;
uint Period[10];
volatile long AvgPeriod;
unsigned char distr[3];

//uint Real,Target;
/*------------------PID参数初始化----------------------*/
float kp=0.0457,ki=0.005,kd=0.1;  //PI控制参数设置
float error=0,Last_error=0,Prev_error=0;
float IncremDuty;

/****************************增量式PI控制函数******************************/
float Incremental_PID(float Real,float Target)
{
    error = Target - Real;
    IncremDuty = kp*(2.45*error - 3.5*Last_error + 1.25*Prev_error) ;
    Prev_error = Last_error;
    Last_error = error;

    return IncremDuty;
}

/****************************************字符类型转换函数***********************************************/
char int_to_char(char x)
{
    distr[0] = (x/10) + 0x30;
    distr[1] = x%10 + 0x30;
    distr[2] = '\0';
}

/*---------------------数字转换成字符------------------------------------------------*/
void num_to_char(uint k)
{
    uchar i=0;

//    disp_table[0] = k/10000 + 0x30;      //'0'的ASCII码0x30
    disp_table[0] = k%10000/1000 + 0x30;
    disp_table[1] = k%1000/100 + 0x30;
    disp_table[2] = k%100/10 + 0x30;
    disp_table[3] = k%10 + 0x30;
    disp_table[4] = 0x20;
    disp_table[5] = '\0';

    for(i=0;i<4;i++)  //去掉无效的前导'0'字符
    {
        if(disp_table[i]==0x30)
            disp_table[i] = 0x20; //0x20是空格的ASCII码
        else
            break;
    }
}

void long_to_char(long k)
{
    uchar j=0;

    cap_table[0] = k/100000000 + 0x30;      //'0'的ASCII码0x30
    cap_table[1] = k%100000000/10000000 + 0x30;
    cap_table[2] = k%10000000/1000000 + 0x30;
    cap_table[3] = k%1000000/100000 + 0x30;
    cap_table[4] = k%100000/10000 + 0x30;
    cap_table[5] = k%10000/1000 + 0x30;
    cap_table[6] = k%1000/100 + 0x30;
    cap_table[7] = k%100/10 + 0x30;
    cap_table[8] = k%10 + 0x30;
    cap_table[9] = '\0';

    for(j=0;j<8;j++)  //去掉无效的前导'0'字符
    {
        if(cap_table[j]==0x30)
            cap_table[j] = 0x20; //0x20是空格的ASCII码
        else
            break;
    }
}

/*****************************************系统时钟源设置******************************************************/

void OSC_CLK_Init(void)
{
   if (CALBC1_8MHZ == 0xFF || CALDCO_8MHZ == 0xFF)
   {while(1);}                      // If calibration constants erased, trap CPU!!
    BCSCTL1 = CALBC1_8MHZ;          // Set range
    DCOCTL = CALDCO_8MHZ;           // Set DCO step + modulation

    IFG1 &= ~OFIFG;                 // Clear OSCFault flag
    BCSCTL2 |= SELM_1 + DIVS_3 ;    // Set MCLK=8MHz, SMCLK/
}

/****************************************PWM设置函数(比较模块)**************************************************/

void PWM()
{
    TA1CTL=TASSEL_2+MC_1+TACLR;     //(定时器A1控制寄存器 )SMCLK 1MHZ+不分频+增计数+清零
    TA1CCTL2=OUTMOD_7;              //(定时器A1捕获控制寄存器2)高电平 PWM
    TA1CCR0=10000-1;                //周期10000us==10ms    100HZ
    TA1CCR2=DUTY;                   //高电平时间
}

/********************************************捕获模块寄存器设置*******************************************************/
//P1.2端口设置为捕获功能,用于测量信号频率 ,当捕获频率f=1MHz时
//能捕获到最大信号周期为65.536ms,频率为15.26Hz(最低信号频率)
void Timer_A0_1_CAP()
{
     TACTL   = TASSEL_2 + MC_2 + ID_3 + TACLR;  //SMCLK=1MHz/8=0.125MHz,连续计数模式,清TAR
     TACCTL1 = CAP + CCIS_0 + SCS + CM_1 + CCIE;//CCISxA,开捕获,上升沿捕获,使能,同步捕获
}

/*******************************************GPIO设置*****************************************************/

void IO_RE()
{
    P2DIR |=BIT4;    //pwm输出   P2.4
    P2SEL |=BIT4;    //

    P1DIR&=~BIT2;    //转速捕获    P1.2
    P1SEL|=BIT2;     //

    //查询方式
    P1DIR&=~(BIT0+BIT1+BIT3+BIT4);   //四个用户按键    0加速   1减速   3加50   4减50
    P1OUT|=BIT0+BIT1+BIT3+BIT4;      //输出高电平
    P1REN|=BIT0+BIT1+BIT3+BIT4;      //上拉(硬件有上拉)

    P1DIR|=BIT7;                     //P1.7   LED指示灯   用于调试
}

/**************************************按键消抖延时函数*******************************************************/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int j;
    for(i = n;i > 0;i--)
        for(j = 100;j > 0;j--)
            _NOP();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OSC_CLK_Init();            //SMCLK  1M
    Timer_A0_1_CAP();          //定时器A
    lcdinit();
    IO_RE();
    _EINT();                   //开总中断

while(1)
{
/**************************************一级菜单************************************************/

    if(key==4)                        //主界面
    {
      disp_str(1,0,"   A: MODE 1   ");
      disp_str(2,0,"   B: MODE 2   ");
      DUTY=1000;
      PWM();
    }
         //功能选项一
          if(!(P1IN&BIT0))
                 {
                   delay_Nms(10);
                     if(!(P1IN&BIT0))
                       {
                          while(!(P1IN&BIT0));
                             {
                              key=1;
                             }
                       }
                 }
         //功能选项二
          if(!(P1IN&BIT1))
                  {
                    delay_Nms(10);
                      if(!(P1IN&BIT1))
                        {
                          while(!(P1IN&BIT1));
                             {
                              key=2;
                             }
                        }
                  }
/*******************************************对应功能***************************************************/
switch(key)
{
/********************************************功能一***************************************************/
    case 1:
        while(1)
        {
        if(count==0)                    //清除主界面
        {
            count=1;
            lcd_clr();
        }

                            /********************功能一主页面***********************/
                                  disp_str(1,0,"DUTY=");
                                  int_to_char(DUTY/100);   //占空比数值显示
                                  disp_str(1,6,"   ");
                                  disp_str(1,9,distr);
                                  disp_str(1,11,"%   ");
                                  disp_str(2,0,"n=");      //转速
                                  disp_str(2,6,"r/min ");

                            /*****************计算显示频率(转速)*********************/
                                      if(flag==1)
                                      {
                                          frequence = (uint)(125000/AvgPeriod)*30;     //计算信号转速
                                          num_to_char(frequence);
                                          disp_str(2,2,disp_table);
                                          flag = 0;
                                      }

/*********************************************加速按键1************************************************/
        if(!(P1IN&BIT0)&&key==1)
           {
             delay_Nms(10);
               if(!(P1IN&BIT0)&&key==1)
                 {
                    disp_str(1,5,"+1%");
                    while(!(P1IN&BIT0)&&key==1);
                       {
                            P1OUT^=BIT7;
                            DUTY+=100;
                               if(DUTY>9000)
                                  {
                                      DUTY=9000;
                                  }
                            PWM();
                            disp_str(1,5,"   ");

                       }
                  }
            }
/*********************************************减速按键2**************************************************/
        if(!(P1IN&BIT1)&&key==1)
           {
             delay_Nms(10);
               if(!(P1IN&BIT1)&&key==1)
                 {
                    disp_str(1,5,"-1%");
                    while(!(P1IN&BIT1)&&key==1);
                       {
                            P1OUT^=BIT7;
                            DUTY-=100;
                               if(DUTY<1000)
                                  {
                                      DUTY=1000;
                                  }
                            PWM();
                            disp_str(1,5,"   ");
                       }
                  }
            }

/*********************************************返回按键4*********************************************/
        if(!(P1IN&BIT4))
                    {
                      delay_Nms(10);
                        if(!(P1IN&BIT4))
                          {
                             while(!(P1IN&BIT4));
                                {
                                  key=4;
                                  break;
                                }
                          }
                    }
        }
        ;
     break;

/********************************************功能二******************************************/
    case 2:
        while(1)
        {
        if(count==0)                    //清除主界面
        {
            count=1;
            lcd_clr();
        }
        DUTY=0;
        PWM();
        disp_str(1,1,"Input:");
        disp_str(2,1,"speed:");
        /*****************计算显示频率(转速)*********************/
          if(flag==1)
          {
              frequence = (uint)(125000/AvgPeriod)*30;     //计算信号转速
              num_to_char(frequence);
              disp_str(2,7,disp_table);
              flag = 0;
          }

          /*******************************************加按键1***********************************************/
                  if(!(P1IN&BIT0)&&key==2)
                     {
                       delay_Nms(10);
                         if(!(P1IN&BIT0)&&key==2)
                           {
                              while(!(P1IN&BIT0)&&key==2);
                                 {
                                      speed+=60;
                                      if(speed>2400)  speed = 2400;
                                 }
                            }
                      }
          /*******************************************减按键2***********************************************/
                          if(!(P1IN&BIT1)&&key==2)
                             {
                               delay_Nms(10);
                                 if(!(P1IN&BIT1)&&key==2)
                                   {
                                      while(!(P1IN&BIT1)&&key==2);
                                         {
                                              speed-=60;
                                              if(speed<900)   speed = 900;
                                         }
                                    }
                              }

                          num_to_char(speed);
                          disp_str(1,7,disp_table);
         /*********************************************确认按键3*********************************************/
                          if(!(P1IN&BIT3)&&key==2)
                             {
                               delay_Nms(10);
                                 if(!(P1IN&BIT3)&&key==2)
                                   {
                                      while(!(P1IN&BIT3)&&key==2);
                                         {
                                           yes=3;
                                         }
                                    }
                              }
                            if(yes==3)
                            {
                                DUTY=900;
                                PWM();
                                while(fanhui==0) //如果没有按返回按键
                                  {
                                     delay_Nms(150);
                                     if(flag==1) //检测当前风扇转速并显示
                                       {
                                         frequence = (uint)(125000/AvgPeriod)*30; //计算信号转速
                                         num_to_char(frequence);
                                         disp_str(2,7,disp_table);   //显示当前转速
                                         flag = 0;
                                       }
                                       //根据设定转速进行PID调节
                                     if(fabs(frequence-speed)>20)
                                       {
                                         DUTY = DUTY + (int)Incremental_PID(frequence,speed);
                                         TA1CCR2 = DUTY;
                                       }
                                     if(!(P1IN&BIT4))
                                       {
                                        delay_Nms(10);
                                          if(!(P1IN&BIT4))
                                             {
                                               while(!(P1IN&BIT4));
                                                   {
                                                     fanhui=1;
                                                     break;
                                                   }
                                             }
                                       }
                                  }

                                if(!(P1IN&BIT4))
                                   {
                                     delay_Nms(10);
                                       if(!(P1IN&BIT4))
                                         {
                                            while(!(P1IN&BIT4));
                                               {
                                                 fanhui=0;speed=0;DUTY=0;yes=0;
                                                 key=4;
                                                 break;
                                               }
                                          }
                                   }

                           }
         /*********************************************返回按键4*********************************************/
      }
     break;

}

}
}

/******************************************************************
* TA0.1  P1.2捕获中断
* 捕获测频原理:分别记录第1次和第2次捕获到上升沿的时刻Redge1、Redge2,
* 则信号周期为:Period = Redge2 - Redge1
*******************************************************************/
#pragma vector = TIMER0_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0_A1_ISR(void)
{
       switch(TAIV)
       {
           case  0x02:                   //Vector 2:TACCR1 CCIFG
                 if(fre_num == 0)        // 捕获上升沿信号
                 {
                     Redge = TACCR1;
                     fre_num++;
                 }
                 else
                 {
                     _DINT();
                     if(TACCR1 > Redge)  //第二次捕获上升沿
                         Period[n] = TACCR1 - Redge;  //计算周期
                     else
                         Period[n] = 65536 + TACCR1 - Redge;

                     Redge = TACCR1; //保存上次捕获值

                     sum += (long)Period[n];
                     n++;
                     if(n==10)
                     {flag=1;AvgPeriod = sum/10;n=0;sum=0;} //取10次捕获值的平均
                     _EINT();
                 }
                 break;
           case 0x0A:
                    //溢出次数计数
               break;

           default: break;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