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中为什么I3没电流?

楼主(2019-12-25):
求大佬解释下

网友A:
A点没有回路哪来电流?

网友B:
因为你的电路没接通。或者你的电流表有问题。

网友C:
一楼说的对,你R3那儿是断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楼说的对,你R3那儿是断路啊~

那边一个圈A,表示的就是断路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A点没有回路哪来电流?

说的好!电流必须有回路!没有回路也就无法产生电流!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边一个圈A,表示的就是断路吗?

这个是一个标号,不是断路符号,与另外一个相对应的标号联接构成回路,想必这个电路还有一部分没有画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一个标号,不是断路符号,与另外一个相对应的标号联接构成回路中,想必你的这个登录器还有一部分没 ...

那有时候做题,只有这一个标号,就表示断路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有时候做题,只有这一个标号,就表示断路吗?

不是!标号就是标号,通常为了画电路图方便设置的一个节点。有时为了避免过多的线条交叉,设置一个节点标号与对应的另外一个相同标号等同联接。断路通常用“×”表示。

网友D:
没有画出另外一个对应标号说明这个电路图不完整。

网友E:
这个电路不难理解。
R1与R2串联,与E1形成回路,R1\R2对E1进行分压,当R1\R2串结点(即E2接入点)的电动势等于E2时,电流I1=I2,I3=0。

网友F:
I3没有接入电路,怎么会有电流。

网友G:
I3这条线没接入电路,当然没有电流了

网友H:
toyboy乃专业教授,解释和计算正确!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路不难理解。
R1与R2串联,与E1形成回路,R1\R2对E1进行分压,当R1\R2串结点(即E2接入点)的电动势 ...

当R1\R2串结点(即E2接入点)的电动势等于E2时,电流I1=I2,I3=0。    因为E1未知,R1,R2未知,  如果不等于E2呢?此时I3怎么计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当R1\R2串结点(即E2接入点)的电动势等于E2时,电流I1=I2,I3=0。    因为E1未知,R1,R2未知,  如果不 ...

看标题“这个电路中为什么I3没电流?”,问的是为什么没有!

“因为E1未知,R1,R2未知,  如果不等于E2呢?此时I3怎么计算?”图中所有元件参数都未知,其实,这个电路R1可以看成E1的内阻,R3看成E2的内阻,如果E2比E1高,那么I1电流反向,对E1充电,I3=I1+I2,如果E1与E2刚好相等(假设R1=R2,E1=E2),那么I2=I1+I3。

楼主:
引用 网友D:
当R1\R2串结点(即E2接入点)的电动势等于E2时,电流I1=I2,I3=0。    因为E1未知,R1,R2未知,  如果不 ...

补充一下,E1=6V  E2=4V  R1=4欧  R2=R3=2欧,题目就是那个图,原来是要求A点电位。那个图就是题目完整的图。我刚学电路,看了不太明白,所以问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看标题“这个电路中为什么I3没电流?”,问的是为什么没有!

“因为E1未知,R1,R2未知,  如果不等于E ...

你答对了吗?既然未知!为什么R1=R2,E1=E2?实际上,这个电路根本就没有这么复杂!因为I3回路没有形成电流回路!所以,I3=0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看标题“这个电路中为什么I3没电流?”,问的是为什么没有!

“因为E1未知,R1,R2未知,  如果不等于E ...

不要误导初学者!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看标题“这个电路中为什么I3没电流?”,问的是为什么没有!

“因为E1未知,R1,R2未知,  如果不等于E ...

这个问题考的是慨念!而不是计算!如果要计算会给出必要的参数,否则谁也计算不出!你的假设只是其中概率很小的一种情况,不要以偏概全把低概率出现的情况代表全局!这样容易误导初学者!在一个没有电流回路的电路里出计算电流是不明智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E1=6V  E2=4V  R1=4欧  R2=R3=2欧,题目就是那个图,原来是要求A点电位。那个图就是题目完整的 ...

因为I3=0,所以A点电位与E2负极等电位,又因为R1/R2分压点电位为2V,所以A点对地电位为-2V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考的是慨念!而不是计算!如果要计算会给出必要的参数,否则谁也计算不出!你的假设只是其中概率 ...

谢谢大佬,真的很感谢,都是好心,不用那么较真,我已经懂你的意思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H:
toyboy乃专业教授,解释和计算正确!

你的理解能力很强!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