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使用stm32实现PMS7003 pm2.5检测功能?

楼主(2019-12-25):
     请问如何使用stm32F103实现pm2.5检测功能?在电路接线中,是不是只需要将pms7003的txd接口接在任意P口上,再进行软件的编写。

网友A:
您好,按照那个宝上pms7003的引脚示意图,你需要把TX和RX接到STM32的串口通信RX与TX口上进行串口通信的,如果是便携设备,您还需要把SET脚接到STM32的任意IO口上进行正常与休眠模式的切换

网友B(2022-08-09):
你解决了问题了吗 我现在跟你一样有这个问题 可以帮帮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