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单片机+DS18B20设计温控系统 附文档+源程序

楼主(2019-12-25):
(1)主程序设计:主程序里只包含对温度对串口返回上位机的控制,整个采用模块化设计该实验。

(2)子程序设计:

该程序的子程序中包含DS18B20以及串口初始化函数,根据其时序图编写代码,其中包括DS18B20读一位数据函数和读一字节数据函数以及写一字节数据函数。DS18B20获取温度并转换子程序具有将当前温度转换为实际温度的作用,数据显示程序,报警程序,以及温度处理程序共同组成温控系统的逻辑部分。

过程:

1.DS18B20复位,初始化函数

2.DS18B20读一位数据函数,一字节数据函数以及写一字节数据函数

3.DS18B20开始获取温度并转换,将读到的温度数据*0.0625转换成实际温度数据

4.数据显示程序,将定义好的uchar型编码赋给P0口,将得到的温度数据显示在数码管上。其中,显示个位数码管时,需要得到带小数点的编码

5.蜂鸣器与led灯,用音调高低来控制蜂鸣器滴声的快慢,音调越长,滴声越慢,并且led灯根据所需实验现象闪烁

6.串口发送数据,并将实时温度返回给上位机

主程序的流程图如图8所示。

图8.主程序流程图

DS18B20读数据流程如图9所示,读程序为读一字节数据。

               图9.DS18B20读数据时序图

5.调试结

调试结果如图10所示,该图为温度在31.9度时,处于30到32度之间,现象为P1.2口发光二极管闪烁,蜂鸣器响。

图10.调试现象

最终调试出了正确的结果,理论上DS18B20的测量范围在-55度~+125度,由于环境温度,并没有达到峰值,并且,该芯片在-10度~+85度之间存在±5度的误差,因此在温度显示并返回上位机时会有时间差以及温度差。并且该芯片自身存在延时,不同分辨率时,会有不同的时间将温度转换为数字显示,分辨率越高,显示越快。并且在实验时,存在芯片插反的错误,此时芯片不会因为发烫而烧毁,但是不可以正常工作。

*温度控制系统被广泛地应用于生活中,本设计也还可以做一些拓展,例如在温室大棚里可以加一个温度控制器,蜂鸣器用来报警,来控制监测大棚内温度。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s=P2^2;//温度传感器信号线
sbit dula=P2^6;//数码管段选管
sbit wela=P2^7;//数码管位选线
sbit beep=P2^3;//蜂鸣器
uint temp,templa;定义整型温度数据
float f_temp;//定义浮点型温度数据
uint warn_11=270;定义温度下限值,是温度*10的结果
uint warn_12=250; 定义温度下限值
uint warn_h1=300; 定义温度上限值
uint warn_h2=320; 定义温度上限值
sbit led0=P1^0;//控制发光二极管
sbit led1=P1^1;
sbit led2=P1^2;
sbit led3=P1^3;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sreset(void)//DS18B20复位,初始化函数
{
              uint i;
              ds=0;
              i=103;
              while(i>0)i--;
              ds=1;
              i=4;
              while(i>0)i--;
}
bit tempreadbit(void)//读一位数据函数
{
              uint i;
              bit dat;
              ds=0;i++;//i++起延时作用
              ds=1;i++;i++;
              dat=ds;
              i=8;while(i>0)i--;
              return(dat);
}
uchar tempread(void)//读1个字节数据
{
              uchar i,j,dat;
              dat=0;
              for(i=1;i<=8;i++)
              {
                            j=tempreadbit();
                            dat=(j<<7)|(dat>>1);//读出的数据最低位在最前面,这样刚好一个字节在dat里
              }
              return(dat);
}
void tempwritebyte(uchar dat)//向DS18B20写一个字节数据函数
{
   uint i;
   uchar j;
   bit testb;
   for(j=1;j<=8;j++)
   {
      testb=dat&0x01;
      dat=dat>>1;
      if(testb)//写1
      {
        ds=0;
        i++;i++;
        ds=1;
        i=8;while(i>0)i--;
      }
      else
      {
        ds=0;//写0
        i=8;while(i>0)i--;
        ds=1;
        i++;i++;
      }
   }
}
void tempchange(void)//DS18B20开始获取温度并转换
{
   dsreset();
   delay(1);
   tempwritebyte(0xcc);//写跳过ROM指令
              tempwritebyte(0x44);//写温度转换指令
}
uint get_temp()//读取寄存器中存储的温度数据
{
   uchar a,b;
   dsreset();
   delay(1);
   tempwritebyte(0xcc);
   tempwritebyte(0xbe);
   a=tempread();//读低8位
   b=tempread();//读高8位
   temp=b;
   temp<<=8;//两个字节组合为1个字
   temp=temp|a;
   f_temp=temp*0.0625;//温度在寄存器中为12位,分辨率为0.0625°
   temp=f_temp*10+0.5;//*10表示小数点后面只取1位,加0.5是四舍五入
   f_temp=f_temp+0.05;
   return temp;//temp是整型
}
void display(uchar num,uchar dat)//num第几个数码管,dat要显示的数字
{
   uchar i;
   dula=0;
   P0=table[dat];
   dula=1;
   dula=0;
   wela=0;
   i=0XFF;
   i=i&(~((0X01)<<(num)));//用i来存储位选数据,只有一位为0
   P0=i;
   wela=1;
   wela=0;
   delay(1);
}
void dis_temp(uint t)//显示温度数值函数t传递的是整型的温度值
{
   uchar i;
   i=t/100;//除以100得到商,为温度的十位
   display(0,i);//在数码管第一个显示
   i=t%100/10;//100取余在除以10得到商,为温度的个位
   display(1,i+10); //在数码管第二个显示
   i=t%100%10; //100取余在用10取余,为温度的小数位
   display(2,i);//在数码管第三个显示
}
void warn(uint s,uchar led)//蜂鸣器报警,灯闪烁,s控制音调,led控制灯
{
   uchar i;i=s;
   beep=0;//蜂鸣器响
   P1=~(led);//控制相应的灯灭
   while(i--)
   {
    dis_temp(get_temp());//用温度显示函数起到延时作用
   }
   beep=1;//蜂鸣器不响
   P1=0XFF;
   i=s;
   while(i--)
   {
    dis_temp(get_temp());//控制相应的灯灭
   }
}
void deal(uint t)//温度处理函数
{
   uchar i;
   if((t>warn_12)&&(t<=warn_11))//t:温度
   {
     warn(40,0x01);//第一个灯亮,蜂鸣器发声
   }
   else if(t<=warn_12)
   {
     warn(10,0x03);// 第一个的第二个灯亮,蜂鸣器发声
   }
   else if((t<warn_h2)&&(t>=warn_h1))
   {
     warn(40,0x04); //第三个灯亮,蜂鸣器发声
   }
   else if(t>=warn_h2)
   {
     warn(10,0x0c); //第三个和第四个灯亮,蜂鸣器发声
   }
   else//在27度和30度之间时只是调用显示函数延时
   {
     i=40;
     while(i--)
      {
        dis_temp(get_temp());
      }
   }
}
void init_com(void)//串口初始化
{
   TMOD=0x20;
   PCON=0x00;
   SCON=0x50;
   TH1=0xFd;//波特率9600
   TL1=0xFd;
   TR1=1;
}
void comm(char*parr)//串口数据发送函数
{
              do
              {
                SBUF=*parr++;//发送数据
                while(!TI);//等待发送完标志为1
                TI=0;//标志清0
   }while(*parr);//保持循环知道字符为‘、0’
}
void main()
{
              uchar buff[4],i;
              dula=0;
              wela=0;
              init_com();
              while(1)
              {
                            tempchange();//温度转换函数
                            for(i=10;i>0;i--)
                            {
                                          dis_temp(get_temp());//获取温度并显示
      }
                               deal(temp);//进行温度处理
                                          sprintf(buff,"%f",f_temp);//将浮点型温度格式化为字符型
                            for(i=10;i>0;i--)
                            {
                                          dis_temp(get_temp());//温度显示
       }
                               comm(buff);//串口发送数据
                            for(i=10;i>0;i--)
                            {
                                          dis_temp(get_temp());温度显示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