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关于定位孔的问题,感觉只是没布到铜,而不是定位孔

楼主:
我个人感觉只是螺丝孔那里没布铜一样。还有孔的直径不怎么对,我想要个1.9的孔,但是3D量出来有2.45!

网友A(2019-12-25):
不要去测量它,双击看这个孔的属性就知道了
这就是一个孔,但问题是你那孔的圆圈是在哪个层的,如果是Keep-Out Layer,并且CPB是以这个外外形的话,那么,成板出来就是一个孔
如果不是以Keep-Out Layer为外形的话就不好说了

网友B:
你这个真看不出来,双击打开看一下,再不行就重新画一下,你下图的测量可能是焊边的问题,应该是以上图为准,

网友C:
如果只要定位孔,那就把焊盘直径和过孔直径调整到一样,然后把敷铜选择勾去掉,这样就只有孔,没有敷铜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不要去测量它,双击看这个孔的属性就知道了
这就是一个孔,但问题是你那孔的圆圈是在哪个层的,如果是Keep-Ou ...

谢谢指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要定位孔,那就把焊盘直径和过孔直径调整到一样,然后把敷铜选择勾去掉,这样就只有孔,没有敷铜了。

谢谢指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真看不出来,双击打开看一下,再不行就重新画一下,你下图的测量可能是焊边的问题,应该是以上图为准 ...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