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和stc51系列单片机的区别都有啥?

楼主(2019-12-25):
师兄担心51的和8有差别,找到51的文档不敢用,求助

楼主:
#include <stc15.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gpio.h>
#include <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lint long int
#include <595hc.h>
#include "jisuanqi.h"
#include "sanjiao.h"
#include "shizhong.h"
#include "miaobiao.h"
void main()
{
gpio();
T_init();
Init();
while(1)
{
jisuanqi();
if(key_volume==17)

key_volume- =l6;
sanjiaoO;

if(key_volume= =18)
key_volume=l6;shizhongO;

if(key_yolume==19)f

key_ volume=16;miaobiao0;

}
}
}

这个代码怎么改成stc8的啊

网友A:
STC8系列指令执行速度不一样的,这是最主要,基本上涉及时间和时序的,都要重新修改
其它的硬件上要好很多,我用过STC8AXX系列,如果不计较它封装的大小的话,这个单片机可以说是STC里面最好的单片机了,价钱实际上差别不大,都是三块多一片

就算是有要修改的部分,我还是推荐你使用STC8Axx系列,不要其它的STC单片机了
STC8AXX系列内置了:端口上拉电阻,12位的ADC,ADC可以使用外部参考电压,其它的硬件都完全向下兼容其它STC的单片机的

网友B:
主要的区别就是速度和一些硬件功能集成模块,但是速度刽影响延时和计数器,具体的你说的不清楚,也不知道你是什么问题,只能这样大概的告诉你

网友C:
STC8系列单片机完全可以代替STC51系列单片机,

STC8系列是STC所谓的1T时钟单片机, 大部分的指令速度都比STC51系列要快6倍以上,也就是说,只要是有延时的,时间基本上是缩短了6倍以上了

TC8系列单片机增加了IIC接口(实际应用中IIC接口还是比较有用的)。

网友D:
stc89c51?

网友E:
你说的是什么?你说的“8”是什么?

网友F:
文档不敢用什么鬼。。。直接去官网下呗。

网友G:
都可以用的,只是要调节延时定时等参数,STC8系列非常好用

网友H:
楼上说过的我就不再赘述,把从stc官网文档下载下来,以便大家参考对比。

网友I:
查一下它们的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