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基于51单片机的实时时钟DS1302上实现显示周

楼主(2019-12-25):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DS1302.h"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count)
{
        unsigned int i,j;
        for(i=0;i<count;i++)
        for(j=0;j<120;j++);
}

main()
{
        SYSTEMTIME CurrentTime;
        LCD_Initial();
        Initial_DS1302();

        GotoXY(0,0);
        Print("Date: ");
        GotoXY(0,1);
        Print("Time: ");
        while(1)
        {
                DS1302_GetTime(&CurrentTime);
                DateToStr(&CurrentTime);
                TimeToStr(&CurrentTime);
                GotoXY(6,0);
                Print(CurrentTime.DateString);
                GotoXY(6,1);
                Print(CurrentTime.TimeString);

                Delay1ms(300);
        }
}
怎么在这个程序基础上修改,使其实现显示周功能

网友A:
我感觉显示字符不够用啊。我这里刚好有个从其他地方看到差不多的,你看看。

网友B:
你的显示器是什么?数码管?lcd显示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显示器是什么?数码管?lcd显示屏?

程序里有,1602。

网友C:
在程序
                GotoXY(6,1);
                Print(CurrentTime.TimeString);

                Delay1ms(300);
空档里加
                GotoXY(15,1);
                Print(CurrentDay.TimeString);
不过以上是根据你程序的写法和空白猜的,没有全部程序只能这样了

网友D:
显示字符不够可以用取模软件自己取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