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怎么收集湿度探头传送的数据?

楼主(2019-12-25):
刚接触单片机几天,很想知道这个问题。求助各位师傅帮助!!!
我的湿度探头是单总线的,因为我要实时的根据湿度的变化来做出其它数据调整,因此碰到了这个问题!
1:怎么能建立湿度探头与单片机的数据往来通道?
2:湿度数据传至单片机后,存在什么地方?
3:怎么在程序中调用这些数据?
谢谢!

网友A:
可以直接采取就行,我之前做过类似的,也可以采用传感器采集。

网友B:
要看其湿度传感器是模拟的还是数字的,模拟的需加AD转换器变换,采集数据一般存放EEPROM,如果少量数据可以临时存放内存,及时上传至上位机,调用数据只需要取存储器数据即可

网友C:
好复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