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2864用Proteus仿真接线问题,wulin大神呢?

楼主(2019-12-25):
如题,我想用12864做仿真,串行通信方式,我用的是Proteus,我在里面找了个12864,不会接线(实物我已经调试好了,想做做仿真),请大神指点迷津。
1.程序定义的I/0。我用的串行。
    sbit CS=P0^4;     //片选信号   4RS(CS)H/L并行的指令/数据选择信号;串行的片选信号
    sbit SID=P0^5;  //数据信号      5R/W(SID)H/L并行的读写选择信号;串行的数据口
    sbit SCLK=P0^6;  //时钟信号     6E(CLK)H/L并行的使能信号;串行的同步时钟
    sbit RST=P2^0;  //复位信号        17/RETH/L复位低电平有效,可以不用,直接接到VCC
    sbit CH = P0^7;  //并行、串行选择信号   15PSBH/L并/串行接口选择:H-并行;L-串行   CH=0、
2.下面截图是我的仿真,这个CH我接到那个口?(或者说这个屏上那个是选择串行并行口?)
3.两个问题,①这个cs1与cs2什么意思?②我的程序里CH接到哪里?

网友A:
不是写的清清楚楚的嘛?你如果使用并行方式,就接高电位(电源+)串口方式就接低电位(接地)。

网友A:
你使用的这块LCD是两片组合式的(12864是两片,19264是三片),每一片是64+64点阵。所以有个片选。

时间长没用了,记不清楚了:好像这种屏没有串口功能。

网友A:
你的图中的LCD和程序中的不一致。程序中的应该是st7920芯片驱动的,有汉字库的。可以并行、串行两种模式选择。

图中的是ks0107或ks0108芯片驱动的。没有汉字库,只有并行,没有串行模式。

网友B:
应该找一个具有串行总线的液晶,如HDG12865F-1(PROTEUS8.6版)

网友C:
给你一个本坛链接,介绍得详细,做的也不错。http://www.51hei.com/bbs/dpj-89569-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一个本坛链接,介绍得详细,做的也不错。http://www.51hei.com/bbs/dpj-89569-1.html

谢谢啦,嘿嘿,我早研究过了,我就是想单纯的在Proteus 8.7里面找一个带串行的LCD屏,有无字库无所谓,就想仿真下而已。。。
我自己曾经看坛友们做过有字库的LCD12864,我也有那个dll文件,按照别人的 方法加载到我的库里面,加载上了(已经可以调用了),但是仿真就是没用东西(显示4行0000),在我之前的帖子里有。。。哎。。。。没搞明白
所以就想问问在Proteus 8.7里面的有没有支持串行的LCD。(没用就算了,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找一个具有串行总线的液晶,如HDG12865F-1(PROTEUS8.6版)

我用的proteus 8.7,我找了这些,就是没你的那个。。。

网友D:
你用的这个液晶好像是KS0108驱动的,不带字库,只有并口模式,ST7920驱动的12864带字库,有PSB引脚,有串行和并行模式,另外ST7565R驱动的也有两种模式。

网友E(2020-11-18):
12864分为两个64*64的部分,cs1为高电平开起左半屏,cs2

网友E:
cs1为高电平是打开12864液晶的左半部分,cs2是右半屏

网友F(2022-11-01):
引用 网友A:
不是写的清清楚楚的嘛?你如果使用并行方式,就接高电位(电源+)串口方式就接低电位(接地)。

人家问题如何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