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RCT6和C8T6关于NRF24L01的代码

楼主:
  为做电赛准备的NRF24L01通信的代码,适用于市面上最常见的STM32RCT6和那种蓝色板子的C8T6,代码里面有发送端的代码,也有接收端的代码。所用的引脚都已经在注释中标出。参考正点原子代码改编,确保可以通信,可根据自己要求改变发送和接受端代码。接收端:

NRF24L01_TX_Mode();
        while(1)
        {
                if(NRF24L01_TxPacket(tmp_buf)==TX_OK)
                {
                        key=mode;
                        for(t=0;t<32;t++)
                        {
                                key++;
                                if(key>('~'))key=' ';
                                tmp_buf[t]=key;
                        }
                        mode++;
                        if(mode>'~')mode=' ';
                        tmp_buf[32]=0;//¼óèë½áêø·û

                                LED0=!LED0;
                                delay_ms(800);
                }else
                {
                        //LCD_ShowString(60,170,239,32,16,"Send Failed ");
                };
        }
发送端:
        NRF24L01_RX_Mode();
        while(1)
        {
                if(NRF24L01_RxPacket(tmp_buf)==0)
                {
                        tmp_buf[32]=0;
                        printf("%s \r\n",tmp_buf);
                        LED0  = !LED0;
                }else delay_us(100);
                t++;
                if(t==10000)//′óÔ¼1sÖó¸Ä±äò»′Î×′ì¬
                {
                        t=0;
                }
        };

网友A(2021-04-11):
发送时注释掉接受,接受时注释掉发送嘛,两块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