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做 AVR下载器 USB ASP

楼主:
前几天仿做网线测试仪,下载器一不小心短路冒烟了   刚好找到以前做M8电子负载时遗留下来还剩有几颗M8,就再做几个吧,反正有免费打样

原理图为公版的

PCB资料

固件及固件的烧录步骤

网友A(2020-02-01):
这个主控芯片用的是mega8还是mega48啊?看你的原理图用的是48,但我记得以前智峰的用的MEGA8

网友B(2020-03-08):
WIN10对USBASP不友好,还是USBISP好一些。

网友C:
有没有可以重新编译的原程序(不是固件)?

网友D(2020-05-09):
什么软件画的?AD打不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什么软件画的?AD打不开

AD18画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可以重新编译的原程序(不是固件)?

只有HEX 文件

网友F(2024-09-15):
请教大神:我用m8做成的下载器,插入电脑后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这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F:
我看有些电路的PB1对GND接100K电阻,这电阻也可以省略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请教大神:我用m8做成的下载器,插入电脑后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这可能是什么原因?

这个要安装驱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看有些电路的PB1对GND接100K电阻,这电阻也可以省略吗

这个不清楚哦,这个是几年前的了,不知是不是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