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CD1602点阵字符液晶屏读状态程序过程

楼主(2019-12-25):
我理解的1602点阵字符液晶屏光标当前地址就是AC计数器地址。现在我想读取液晶屏的光标地址,但读出来的都不真确。求助有成功读到光标地址的网友分享程序和过程。

网友A:
理论上你看自己编的程序就可以得出光标的位置,感觉11条中没有这样的指令。
即使有也貌似没啥用,定位光标可以直接写命令无需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你看自己编的程序就可以得出光标的位置,感觉11条中没有这样的指令。
即使有也貌似没啥用,定位光标 ...

兄弟,我是业余爱好者,感觉不好搞啊。我就是想在第一行里显示文本字符,第二行显示数值。第一行的文本是字符串,但要显示的字符串长度不确定。
如果要显示的字符串长度小于16个字符时,在字符串的NULL后重新接着显示字符串。当显示的光标到第17个时,开始向左循环滚动。
如果要显示的字符串长度大于16个字符时,当显示的光标到第17个时,开始向左循环滚动。
你觉得这样的怎么做,给哥一个程序试试。第二行的数值不滚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