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红外摇控继电器程序,如何增加一个红外中断使能?

楼主:
各位大虾,

帮忙看一下线路图,再在原工程程序上赋值一个红外中断使能工作。
红外键值码:
0x15:   +
0x07:   -
将两键值码赋值到P2^0 ~ P2^1  IO  口工作,电机有正反转功能
键码按下有正反转,松开键码停止转动。

/********************************************************************/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特殊功能寄存器定义

sbit IR=P3^2;              //红外接口标志

sbit beep = P3^7;          //蜂鸣器定义
bit flag_beep_en;          //蜂鸣器使能标志
bit flag_200ms;            //200ms标志
bit flag_100ms;            //100ms标志

sbit jdq1=P1^0;             //定义继电器为P1.0~2  IO口
sbit jdq2=P1^1;
sbit jdq3=P1^2;

unsigned char irtime;       //红外用全局变量

bit irpro_ok,irok;
unsigned char IRcord[4];
unsigned char irdata[33];

void ir_work(void);
void ircordpro(void);

void tim0_isr (void)interrupt 1 using 1
{
   irtime++;      //用于计数2个下降沿        之间的时间
}

void EX0_isr (void) interrupt 0         //外部中继0服务涵数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接收红外信号处理
           static bit startflag;                   //是否开始处理标志位

           if(startflag)
           {
                  if(irtime<63&&irtime>=33)         //引导码TC9012的头码,9ms+4.5ms
                          i=0;
                          irdata[ i]=irtime;    //存储每个电平的持续时间,用于以后判断是0还是1
                          irtime=0;
                          i++;
                          if(i==33)
                          {
                                 irok=1;
                                         i=0;
                          }
           }
           else
           {
                  irtime=0;
                          startflag=1;
           }
}

void TIMOinit(void)  //定时器0初始化
{
      TMOD=0x02;    //定时器0工作方式2,TH0是重装值,TL0是初值
          TH0=0x00;     //重装值
          TL0=0x00;     //初始化值
          ET0=1;        //开中断
          TR0=1;
}
void EX0init(void)
{
     IT0 = 1;       //指定外部中断0下降沿触发,INTO(P3.2)
         EX0 = 1;       //使能外部中断
         EA = 1;        //开总中断
}
void  ir_work(void)     //红外键值散转程序
{
       switch(IRcord[2]) //判断第三个数码值
           {
                   case 0x46:jdq1=!jdq1;break;//电源显示相应的按键值
                           default:break;
           }
           irpro_ok=0;  //处理完成标志
         {
                beep = 0;               //蜂鸣器叫一声
                                   // delay_1ms(50);
                                           //        beep = 1;
          }
}
void ircordpro(void)   //红外码值处理涵数
{
      unsigned char i,j,k,cord,value;
          k=1;
          for(i=0;i<4;i++)  //处理4个字节
          {
                 for(j=1;j<=8;j++)  //处理1个字节8位
                         {
                                cord=irdata[k];
                                        if(cord>7)  //大于某值为1
                                        value=value|0x80;
                                        if(j<8)
                                        {
                                              value>>=1;
                                        }
                                        k++;
                         }
                         IRcord[ i]=value;
                         value=0;
          }
          irpro_ok=1;   //处理完毕标志位置1
}
void main(void)
{
        EX0init();  //初始化外部中断
                TIMOinit();  //初始化定时器
                jdq1=1;       //继电器初始化为关闭状态
                while(1)   //主循环
                {
                       if(irok)                        //如果接收好了进行红外处理
                           {
                                   ircordpro();
                                           irok=0;
                           }
                           if(irpro_ok)            //如果处理好后进行工作处理                           {
                              ir_work();
                           }
                }
}

网友A(2019-12-26):
在定时器中读红外,符合你的条件就做相应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