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弦波-方波-三角波设计遇到问题

楼主(2019-12-25):
正弦波方波都可以,但是最后一个三角波就是产生不了,仿真可以出三角波但是实物图只会输出一个类似第三张图的固定12V的电压,不会输出三角波,真的没辙了,来问问。

网友A:
你至少要上传一个电路的文件吧?
人家想要帮你还得看你这电路再画一个?
你觉得你这电路正确吗,线路跑来跑去的,就不是每个人都这个仿真软件的
电路的反馈部分分开
正负电源和地线不要都连到一个点上,全部用网络点
示波器要接地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至少要上传一个电路的文件吧?
人家想要帮你还得看你这电路再画一个?
你觉得你这电路正确吗,线路跑来跑 ...

emmmm,不好意思忘记上传了,这个图是师傅给的,只要求我们填参数然后调试。。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