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用硬件IIC能否用来驱动oled

楼主(2019-12-25):
STC8和其他系列单片机中能否用硬件IIC能否用来驱动oled

网友A:
STC8系列单片机中能用硬件IIC用来驱动OLED,比软件模拟快多了。

其实例程很简单,直接把STC-ISP 软件里的硬件主机IIC,SPI 的例程移植过来就可以了,主要是:WRITE_BYE 函数,不用软件移位了,硬件直接发送。

经目测,硬件比C51模拟的均快了5-8倍。
除了速度快之外,代码量少了很多,就是配置好存储器后直接写数据即可,非常简便!

百度网盘下载地址:https://pan.baidu.com/s/10YrWqFykRnmGZbaw56iAhg,提取码:iju6

网友B:
驱动IIC都没问题。

网友C:
若你用的MCU硬件有ICC,那一定用硬件IIC。硬件IIC比软件模拟IIC有很多优势,除了速度外,可靠性稳定性都高很多,软件模拟有些IIC的功能如容错、仲裁等实现不了。因为版权的问题不是所有的MCU都有硬件IIC。没有硬件IIC的MCU才用软件模拟IIC。

网友D(2020-02-27):
引用 网友A:
STC8系列单片机中能用硬件IIC用来驱动OLED,比软件模拟快多了。

其实例程很简单,直接把STC-ISP 软件里 ...

楼主用STC8系列单片机驱动OLED时,用的晶振频率是多少?我用6M以上频率就驱动不了,6M一下,用软件模拟IIC,用硬件IIC都没问题,但是用6M以上的就不行了请问你有没有这种现象

网友E:
无论是硬件I2C还是软件I2C,都可以用来驱动I2C OLED。

网友F:
MCU硬件有ICC,那一定用硬件IIC。6M以上的可以分频啊……

网友G(2021-06-09):
引用 网友A:
STC8系列单片机中能用硬件IIC用来驱动OLED,比软件模拟快多了。

其实例程很简单,直接把STC-ISP 软件里 ...

请问我烧写到 89C52 为什么没有反应呢

网友H:
完全可以的

STC8H系列硬件I2C(OLED显示).zip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请问我烧写到 89C52 为什么没有反应呢

89c52没有硬件IIC

网友J(2021-09-01):
我也没反应啊STC8A8K64

网友E:
硬件IIC驱动OLED比软件模拟IIC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