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自动布线时如何取消自动布地线?

楼主(2019-12-26):
反正最后要布铜,布地线没有用。网上说的N--H--N,只是把地线给隐藏了,自动布线时又跑出来了。

网友A:
Tools -->Un_route再选择取消全部还是其他网络布线。

网友B:
不要自动布线
新手都喜欢这样,就实际效果来说,大多数都是要手工布线的
特别是有高频开关电路的地方,自动布线只管走不走得通,其它都是不管的
高频电路的反馈线是不能乱走的,像你这个电路,元件也没有几个,手工点几个小时就可以了

网友C:
自动布线这种废柴功能,你除非去net管理里面去删除gnd节点,不然都在,肯定会步.

网友D:
这么简单,自己画

网友E(2022-06-22):
我试过了一个方法,可行。design>rules>routing layers.在右侧对话框内将all改为net,再将top layer和bottom layer后面的对勾去掉,在进行自动布线,就不会再布地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