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LCD12864和51单片机的简单小游戏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2019-12-26):
        lcd12864作为显示屏,实现一个按钮控制的简单小游戏。主要工作集中于游戏的图形化以及相关逻辑的实现。人物场景设计通过字模提取软件转换成为段码预先储存在单片机中,动画的实现采取局部刷新的方式以提高显示的速度。

#include <reg51.h>

#define LCDLCDDisp_Off   0x3e
#define LCDLCDDisp_On    0x3f
#define Page_Add     0xb8//ye

#define LCDCol_Add     0x40//lie
#define Start_Line     0xC0//hang
/*****液晶显示器的端口定义*****/
#define data_ora P1 /*液晶数据总线*/
sbit LCDMcs=P2^4 ;    /*片选1*/
sbit LCDScs=P2^3 ;    /*片选2*/
sbit LCDDi=P2^2 ;     /*数据/指令 选择*/
sbit LCDRW=P2^1 ;     /*读/写 选择*/
sbit LCDEnable=P2^0 ;     /*读/写 使能*/
unsigned char flag;//flag=0,死亡,flag=1,闪避成功
unsigned char code Ph[] =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4,0x74,0x44,0x5C,0xC0,0x00,0x00,0x00,0x00,0x00,0xE0,0x10,0x48,0xA4,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void LCDdelay(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i,j;
        for(i=0;i<t;i++);
        for(j=0;j<10;j++);
}
void CheckState()
{
   unsigned char dat,DATA;//状态信息(判断是否忙)
   LCDDi=0; // 数据\指令选择,D/I(RS)="L" ,表示 DB7∽DB0 为显示指令数据
   LCDRW=1; //R/W="H" ,E="H"数据被读到DB7∽DB0
   do
   {
      DATA=0x00;
      LCDEnable=1;        //EN下降源
          LCDdelay(2);//延时
          dat=DATA;
      LCDEnable=0;
      dat=0x80 & dat; //仅当第7位为0时才可操作(判别busy信号)
    }
    while(!(dat==0x00));
}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mdcode)
{
    CheckState();//检测LCD是否忙
        LCDDi=0;
        LCDRW=0;
        P1=cmdcode;
        LCDdelay(2);
        LCDEnable=1;
        LCDdelay(2);
        LCDEnable=0;
}
void init_lcd()
{
        LCDdelay(100);
        LCDMcs=1;//刚开始关闭两屏
        LCDScs=1;
        LCDdelay(100);
        write_com(LCDLCDDisp_Off);         //写初始化命令
        write_com(Page_Add+0);
        write_com(Start_Line+0);
        write_com(LCDCol_Add+0);
        write_com(LCDLCDDisp_On);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LCDDispdata)
{
    CheckState();//检测LCD是否忙
        LCDDi=1;
        LCDRW=0;
        P1=LCDDispdata;
        LCDdelay(2);
        LCDEnable=1;
        LCDdelay(2);
        LCDEnable=0;
}
//清屏函数
void Clr_Scr()
{
        unsigned char j,k;
        LCDMcs=0; //左、右屏均开显示
        LCDScs=0;
         write_com(Page_Add+0);
         write_com(LCDCol_Add+0);
         for(k=0;k<8;k++)
         {
                write_com(Page_Add+k);
                  for(j=0;j<64;j++)
                {
                      write_com(LCDCol_Add+j);
                        write_data(0x00);
                }
        }
}
//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page,unsigned char column,unsigned char code *Bmp,unsigned char j,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jm,unsigned char im,unsigned char dw)
{
        unsigned char j1,i1;
        for(j1=j;j1<jm;j1++)
        {
                write_com(Page_Add+page+j1);
                write_com(LCDCol_Add+column);
                for(i1=i;i1<im;i1++)
                        write_data(Bmp[dw*j1+i1]);
        }
}
/*******************局部擦除*************************/
void ClearL(unsigned char page,unsigned char column)
{
        unsigned char j=0,i=0;
        for(j=0;j<4;j++)
        {
                write_com(Page_Add+page+j);
                write_com(LCDCol_Add+column);
                for(i=0;i<64;i++)
                        write_data(0x00);
        }
}
void Clear_Crash(unsigned char page,unsigned char column)
{
        unsigned char j=0,i=0;
        for(j=0;j<2;j++)
        {
                write_com(Page_Add+page+j);
                write_com(LCDCol_Add+column);
                for(i=0;i<16;i++)
                        write_data(0x00);
        }
}
/***********************************/

//碰撞函数
void Crash()
{
        char i;
        LCDMcs=1; //右屏开显示
    LCDScs=0;
        for(i=48;i>=0;i=i-16)
        {
                Display(6,i,Ph1,0,0,2,16,16);         //Bmp_Right_Disp(6,i,Ph1);
                LCDdelay(360000);
                Clear_Crash(6,i);
                if(i<=16)
                {
                        EA=1; //总中断允许
                        EX0=1;//外部中断0允许
                        IT1=1;//外部中断0为下降沿触发
                }
        }
}
//成功躲闪函数
void Miss()
{
        char i,j,k;
        LCDMcs=0; //左屏开显示
        LCDScs=1;
        for(i=3,j=48,k=0;i>=0,j>=0;k++,j=j-16)
        {
                Display(i,0,Ph,0,0,4,64,64);//Bmp_Left_Disp(i,0,Ph);
                Display(6,j,Ph1,0,0,2,16,16);//Bmp_Right_Disp(6,j,Ph1);
                LCDdelay(360000);
                ClearL(i,0);
                Clear_Crash(6,j);
                if(k<2)
                        i--;
                else
                        i=i+2;
        }
}
//死亡函数
void Died()
{
        LCDMcs=0; //左屏开显示
        LCDScs=1;
    Display(0,0,Ph2,0,0,8,64,128);//Died_DispL(0,0,Ph2);

    LCDMcs=1; //右屏开显示
    LCDScs=0;
        Display(0,0,Ph2,0,64,8,128,128);//Died_DispR(0,0,Ph2);

        LCDdelay(100000000);

}
//总体过程函数
void Whole()
{
        LCDMcs=0; //左屏开显示
        LCDScs=1;
    Display(4,0,Ph,0,0,4,64,64);

    LCDMcs=1; //右屏开显示
    LCDScs=0;
        Display(6,48,Ph1,0,0,2,16,16);

        flag=0;
        Crash();
        if(flag==1)
                Miss();
        else
            Died();

}
//按键服务函数
void PressButton() interrupt 0
{
        flag=1;
}

void main()
{
        init_lcd();

        while(1)
        {
                Clr_Scr();
                Whole();
        }

}

网友A(2020-02-14):
楼主,
这个马小白小人图像怎么做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
这个马小白小人图像怎么做的呢?

自己先绘图,然后用字模软件提取成数据矩阵

网友B(2020-03-19):
LCD1602可以吗?换1602程序是不是也得改?

网友C(2020-05-11):
压缩包打不开了,呜呜

网友D:
嘿嘿非常需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