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p in one和单片机有什么不同啊?

楼主(2019-12-26):
(无正文)

网友A:
chip in one是集成电路的意思,它有可能是单片机,也有可能是其他功能的集成电路。

网友B:
单片是一种集成电路芯片,是采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把具有数据处理能力的中央处理器CPU、随机存储器RAM、只读存储器ROM、多种I/O口和中断系统、定时器/计数器等功能(可能还包括显示驱动电路、脉宽调制电路、模拟多路转换器、A/D转换器等电路)集成到一块硅片上构成的一个小而完善的微型计算机系统,在工业控制领域广泛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