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HT11仿真不成功,找不出来问题

楼主(2019-12-26):
使用的元件有stc89c52,npn三极管,四位一体共阴数码管,DHT11.

仿真

仿真

代码文件
#include <reg52.h>
#define duanxuan P0
#define weixuan P2
sbit Data = P1^0;[/align][align=left]
void delay_us(int num)//us延时函数
{
int cnt = 0;
TMOD = 0x01;
TH0 = 0xFF; //设置延时1us
TL0 = 0xFF;
TR0 = 1;
while(1)
{
  if(TF0 == 1)
  {
   TF0 = 0;
   TH0 = 0xFF;
   TL0 = 0XFF;
   cnt++;
   if(cnt >= num)
    break;
  }
}

}void delay_ms(int shuzhi)//ms延时函数
{
int cnt = 0;
TMOD = 0x01;
TH0 = 0x03; //设置延时1ms
TL0 = 0xE8;
TR0 = 1;
while(1)
{
  if(TF0 == 1)
  {
   TF0 = 0;
   TH0 = 0x03;
   TL0 = 0XE8;
   cnt++;
   if(cnt >= shuzhi)
    break;
  }
}
}
void Xianshi(int a, d)//数码管显示函数
{
unsigned char code wxcode[4] = {0xfe,0xfd,0xfb,0xf7};//位选编码表
unsigned char code dxcode[10]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段选编码表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g, s, b, q, j;

g = a%10;//个位
s = a/10%10; //十位
b = b%10;  //百位
q = b/10%10;  //千位

for(i=0;i<4;i++)
{
  weixuan = wxcode[i];
  duanxuan = 0x00;
  if(i==3)
   duanxuan = dxcode[g];
  if(i==2)
   duanxuan = dxcode[s];
  if(i==1)
   duanxuan = dxcode[b];
  if(i==0)
   duanxuan = dxcode[q];
}
j = 100;
while(j--);
}
[align=left]void DHT_star()//温湿度读取函数
{
Data = 1;
delay_us(20);
Data = 0;
delay_ms(20);    //主机发送起始信号
Data = 1;
delay_us(30);
}
unsigned char DHT_code() //DHT11接受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dat = 0;
for(i=0;i<8;i++)
{
  while(!Data);  //等待50us的低电平过去
  delay_us(60);  //延时60us如果还为高电平则数据为1
  dat <<= 1;    //数据为0时直接执行移位操作
  if(Data==1)   //数据为1时,加1
   dat += 1;
  while(Data);    //等待数据线拉低
}
return dat;
}[/align][align=left]void DHT_receive()
{
unsigned char R_H, R_L, T_H, T_L, RH=0, RL, TH=0, TL, revise;
DHT_star();
if(Data==0)
{
  while(Data == 0);  //等待数据线拉高
  delay_us(80);
  R_H = DHT_code(); //接受8位湿度整数数据
  R_L = DHT_code(); //接受8位湿度小数数据
  T_H = DHT_code(); //接受8位温度整数数据
  T_L = DHT_code(); //接受8位温度小数数据
  revise = DHT_code();   //接受检验数据[/align][align=left]  delay_us(30);[/align][align=left]  if((R_H+R_L+T_H+T_L)==revise) //校验数据是否正确
  {
   RH = R_H;
   RL = R_L;
   TH = T_H;
   TL = T_L;
  }
}
Xianshi(RH, TH);  //显示湿度整数,温度整数
}[/align][align=left]void main()//主函数
{
while(1)
{
  delay_ms(1500);  //DHT11上电后等待超过1s以越过不稳定状态
  DHT_receive();
}
}

网友A:
不要再while(1)里面延时,你的数码管刷不起来的。建议如果确实需要延时用定时器加标志做成时间片。

网友B:
P0口需要外部上拉。

网友C:
DHT11、 18B20这类接口,出问题,有三个方面,第一时序,第二时间,第三口线的设置,第一个一般不出问,因为大家用的程序都是参考了调试通过的了例程,第二个是出问题最多的是时间,因为延时都是用程序循环实现的,而我们用的单片机,时钟频率分频系数和例程可能差别很大,比如用的例程是标准的51(89CAT52),而实际用的是STC12C5A60S2单片机,那延时的时间就差很多了,只要报延时的时间弄对了就ok了,低三就是口线的设置,如方向驱动能力等。

网友D:
你说是共阴数码管,但你这仿真图是共阳接法。

网友E:
这些是什么鬼看得眼花
建议将
void main()//主函数
{
while(1)
{
  delay_ms(1500);  //DHT11上电后等待超过1s以越过不稳定状态
  DHT_receive();
}
}
调整成
void main()//主函数
{
delay_ms(1500);  //DHT11上电后等待超过1s以越过不稳定状态
while(1)
{
  DHT_receive();
}
}
试试。还有就是感觉在delay()里用while(1)也极罕见。

网友F:
P0口需要上拉电阻

网友G(2022-08-22):
void delay_ms(int shuzhi)//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us(int num)//us延时函数

可能是这两个延时函数的问题,导致不精准,优化下!

网友G:
延时函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