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怎么和DB9连接啊?

楼主(2019-12-26):
AB该怎么接DB9接口啊?

网友A:
需要在DB9这一头加一个485转接器

网友B:
你好!
硬件上这两个类型的端口不能直接连接;
一个是 RS485,另一个是 RS232。。。

网友C:
一般RS232 接DB9.
RS485  1 接 A+, 2接 B1, 5 接 GND . 6 接5v vcc 备用。

网友D:
这个看你接口线怎么布局了,没用硬性要求,这两个硬件电路本身就不能互通.你得加协议转换器.转完和db9也没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