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ED降压恒流调光芯片

楼主(2019-12-26):
有那位师傅知道好一点的DC转DC降压恒流PWM调光芯片啊,用在台灯上的输入12V输出9V/1.1A,最好是SOT23-6封装的。

网友A:
这类芯片很多!也可以找诚芯微,仕兰微等的供应商问问看,在某宝上输入DO TO DO电源芯片就可找到一大把!

网友B:
恒流的电压是个可变参数。接一个灯芯如果输出是9V,串接两个同样的灯芯,输出电压就是18V,只是这个道理,实际上一般不会这样,因为还受电源适配器的输出功率所限。(每个发光二极管上的电压电流是一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