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anner软件中L-Edit的使用 集成电路版图设计

楼主(2019-12-26):
门电路是构成各种复杂数字电路的基本逻辑单元,反相器、与非门、或非门和异或门是数字电路中的一种基本功能模块。通过该设计,学会Tanner软件中L-Edit的使用,巩固和实践《集成电路设计》等前续理论所学知识,掌握集成电路版图的基本设计规则与设计方法,了解集成电路的设计流程,理解集成电路版图和基本工艺层之间的关系,具备一定的集成电路设计能力。

2设计内容及要求

设计的环节分为两个部分的内容:一是必做内容,二是从选作内容,必做内容为CMOS反相器的设计。选做内容为开放性设计,可以从多个题中选作一个,也可以自己选题做,通过设计熟悉设计规则与设计流程。主要内容如下:

1.必做内容:

(1)CMOS反相器版图设计(最小尺寸)

(2)选作内容:

2.参考题目有:

①CMOS反相器(NMOS 和PMOS器件尺寸不一致);②CMOS传输门; ③两输入与非门或两输入或非门;④带CMOS反相器的CMOS传输门;⑤异或门;⑥2-1MUX数据选择器等。

3设计内容

1.CMOS反相器

CMOS反相器电路由两个增强型MOS场效应管组成,其中NMOS管称驱动管,PMOS管称负载管。输入信号A加在互补的NMOS管和PMOS管的栅极上,输出从它们的漏极引出。

2.两输入与非门

两输入与非门由两个PMOS和两个NMOS构成。其中,两个PMOS作为上拉管,两个NMOS作为下拉管,两个输入信号A和B分别加在两对互补的NMOS管和PMOS管的栅极上,输出从它们的漏极引出。

4设计过程

4.1使用L-EDIT画版图的详细步骤:

(1)进入L-EDIT,建立新文件

打开L-Edit程序:L-Edit会自动将工作文件命名为Layout1.tdb,选择执行File/Save As子命令,打开“另存为”对话框,在“保存在”下拉列表框中选择存贮目录,在“文件名”文本框中输入新文件名称---hwb。

(2)环境设定

用于将已有的设计文件的设定(如格点、图层等) 应用于当前的文件中。选择执行File/Replace Setup子命令打开对话框,单击“From File”栏填充框的右侧的Browser按钮,选择X:\Tanner\Ledit100\Samples\SPR\example1\lights.tdb文件,单击OK就将lights.tdb文件中的格点、图层等设定应用在当前文件中。

(3)编辑单元

L-Edit编辑方式是以单元(Cell)为单位而不是以文件(File)为单位的,每一个文件可有多个Cell,而每一个Cell可表示一种电路的版图或说明,每次打开新文件时自动打开一个Cell并将之命名为Cell0。

(4)设计环境设置

绘制版图时必须要有确定的大小,因此在绘图前首先要确定或设定坐标与实际长度的关系。选择执行Setup/Design子命令,弹出Setup Design对话框,在Technology标签页中可设置工艺的名称、单位等,本文以Lambda为单位。

(5)图层的设置

Layers面板的下拉列表中选取图层。PMOS版图需要用到N Well、Active、N Select、P select、Ploy、Matal1、Matal2、Active Contact、Via等图层。

  • 绘制版图

(7)图形截面图

     选择Tools/Cross-Section子命令(或单击按钮),打开Generate Cross-Section对话框,单击对话框中的Browser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C:\Tanner\LEdit83\samples\SPR \example1\lights.tdb文件,再单击Pick按钮在编辑画面中选择要观察的位置,然后单击OK按钮。单击截面图中的关闭按钮可取消截面状态,恢复到画图状态。

(8)设计规则检查

选择Tools/DRC命令,打开Design Rule Check对话框,选中Write errors to files复选框将错误项目记录到Cell0.drc文件或自行取文件名,若单击“确定”按钮,则进行设计规则检查。发现一个错误,单击“确定”按钮后,可执行Tools/Clear Error Layer命令(或单击按钮)清除错误符号。

4.2 CMOS反相器的设计

  • PMOS版图设计

                         图4.2.1 PMOS版图设计规则检查

                         图4.2.2 PMOS版图截面图

  • NMOS版图设计

                     图4.2.3 NMOS版图设计规则检查

                     图4.2.4 NMOS版图截面图

(3)CMOS反相器版图设计

                     图4.2.5 CMOS反相器版图设计规则检查

                        图4.2.6 COMS反相器版图截面图

4.3 两输入与非门的设计

  • PMOS版图设计

图4.3.1 PMOS版图设计规则检查             图4.3.2 PMOS版图截面图

(2)NMOS版图设计

图4.3.3  NMOS版图设计规则检查              图4.3.4 NMOS版图截面图

(3)两输入与非门设计

图4.3.5 两输入与非门设计规则检查

                    图4.3.6 两输入与非门截面图

5小结

1.发现问题及解决方法

(1)在接触点之间进行金属连接时,由于图层之间重叠等原因无法找到具体位置。

解决方法:在layers面板的下拉列表选中需要连接的图层,再将鼠标移至选中图层的图标上单击鼠标右键,在弹出的菜单命令中点击Hide All即可。要让图层重新显示则选择Show All命令。

(2)在进行截面图观察时,截面图显示不出来。

解决方法:将版图缩小或滚动鼠标滑轮。

(3)版图完成后设计规则检查时,发现错误太多。

解决方法:在版图绘制过程中,合理进行设计规则检查。

网友A(2020-04-22):
好资源 爱了爱了

网友B:
你好,请问可以帮忙用L-edit做设计吗?

网友C(2025-09-05):
设计规则文件有可以参考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