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初学小白 用51单片机写了个简单电子琴 也是根据论坛大神改的 但是现在仿真有问题

楼主(2019-12-26):
现在数码管不显示阿 扬声器也没响 我之前在setup 写了TR0=1 能响
有人能帮我看一下 我现在是什么情况吗?
我现在主程序是卡在哪了?
还有现在是不是读不到key
我之前没return
现在也是不行

#include <reg52.h>

sbit Speaker = P2^7;

unsigned char key=0;
unsigned char led[9]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9,};
unsigned int table[] = {64550,64580,64684,64777,64820,64898,64968,65030,65050,65058,65110,65157,65178,65217,65252,65283,65310,};
unsigned char exp_music[]={1,4,2,4,3,4,1,4,3,4,2,4,3,4,1,4,3,4,4,4,5,8,3,4,4,4,5,8,5,3,6,1,5,3,4,1,3,4,1,4,5,3,6,1,5,3, 4,1,3,4,1,4,1,4,8,4,1,8,1,4,8,4,1,8,0XFF};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i, j;
        for(i=t;i>0;i--)
        {
                for(j=124;j>0;j--)
                {
                }
        }
}

int scan_key(void)
{
        switch(P1)
       {
                case 0xfe:key=1;break;
                case 0xfd:key=2;break;
                case 0xfb:key=3;break;
                case 0xf7:key=4;break;
                case 0xef:key=5;break;
                case 0xdf:key=6;break;
                case 0xbf:key=7;break;
                case 0x7f:key=8;break;
        }
                return key;
}

void play()
{
        unsigned int i=0;
        TH0=table[exp_music[i]]/256;
        TL0=table[exp_music[i]]%256;
        delay(exp_music[i]);
        i++;
        if(exp_music[i]==0xff)
        {
                i=0;
                TR0=0;
        }
}

void setup()
{
        TMOD=0x01;
        ET0=1;
        EA=1;
}

void begin()
{
        P0=0xff;
        P1=0xff;
        Speaker=0;
}

void main()
{
        begin();
        while(1)
        {
                scan_key();
                                setup();
                if(key!=0&&key!=8)
                {
                        P0=led[key];
                        delay(50000);
                        TR0=1;
                        TH0=table[key]/256;
                        TL0=table[key]%256;
                }
                else
                {
                        P0=led[key];
                        delay(50000);
                        play();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table[key]/256;
        TL0=table[key]%256;
        Speaker=~Speaker;
}

网友A:
程序上看没啥问题,建议上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码管显示的程序在哪啊 ,能不能写点注释啊 ,别喜欢到处玩定时器啊

83行 p0=led[key]

数码管亮了我之前没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中断启动函数void setup()都没有带进主函数里,他怎么启动中断?

在主函数里72行

网友C:
你的中断启动函数void setup()都没有带进主函数里,他怎么启动中断?

网友B:
数码管显示的程序在哪啊 ,能不能写点注释啊 ,别喜欢到处玩定时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