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中如何查看板子上元件的3D效果?

楼主(2019-12-26):
我元件上的3D封装已经做好了,每个元件上都有,可是3D视图就是不显示! 2B[DWY_94(G5P(L58K(6{]T.png 请看图片,我重新从侧边上的元件库中托一个过来,就可以看的到,板子上的元件还是光突突的,每个元件上都有3D封装!

网友A:
要先给他添加封装才行,封装和PCB的口也是要一一对应的

网友B:
确定元件本身有3D封装的前提下,在3D模式下按L,看看左下角3D里面的两项选“Use System Setting”

网友C:
楼主误会PCB封装的意思了,PCB封装只显示元件的管脚尺寸,而非元件3D模型,就是楼主说的3D封装。
要想显示3D效果图,还要把每个元件的3D模型调入才行。3D模型需要另外下载,AD本身不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误会PCB封装的意思了,PCB封装只显示元件的管脚尺寸,而非元件3D模型,就是楼主说的3D封装。
要想显示 ...

已经解决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先给他添加封装才行,封装和PCB的口也是要一一对应的

已经解决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定元件本身有3D封装的前提下,在3D模式下按L,看看左下角3D里面的两项选“Use System Setting”

已经解决了,谢谢!

网友D:
按数字键3显示3d效果,按数字键2显示2d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