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红外测距模块要怎么弄?

楼主(2019-12-26):
求购红外测距的模块,我现在的公司那边需要一个红外测距的模块,不需要距离很准,但是,需要每次到那个距离都是需要显示同一距离的数值。
由于我自己不会弄,现在来求助。
要求:做一个红外测距的模块,带数码管显示数字距离,单位为mm,就是一个测试距离的功能,报警什么的都不用要的,测试的距离在数码管上显示即可。显示管和测距模块分开,这样方便我们把显示管嵌入设备的外壳上。
现在我们的设备是手动摇高度,没有数据显示的,想改进下,带显示!
如果可以开发的话,请回帖

网友A:
怎么还用这么LOW的设备,不知道有淘宝么

网友B:
“不需要距离很准,但是,需要每次到那个距离都是需要显示同一距离的数值。”这句话前后矛盾。

网友C:
这种固定位移可以使用槽型光耦进行位置检测,一般不需要显示,当然,如果需要显示,可以根据移动距离(通常是由步进电机控制)设置一个固定显示就可以了

网友D:
我这里倒是有一个超声波测距数码管显示,希望对你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