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实现实时测量温湿度以及距离显示

楼主(2019-12-26):
一、整体介绍
实时监测空气中的温度与湿度,测试范围内的距离,在LCD1602液晶显示器上面显示温度湿度,时间,在数码管上面显示距离。
使用了DTH11温湿度模块,LCD1602模块,DS1302模块,HC-SR04超声波模块,蜂鸣器,数码管。
硬件:基于KST-51开发板,芯片是STC89C52RC
软件:keil编译器,stc下载工具
二、项目硬件介绍
DHT11是一款有已校准数字信号输出的温湿度传感器。 其精度 湿度+-5%RH, 温度+-2℃,量程湿度20-90%RH, 温度0~50℃。

DS1302模块内含一个实时时钟/日历和31字节静态RAM,可以通过串行接口与单片机进行通信。实时时钟/日历电路提供秒、分、时、日、星期、月、年的信息,每个月的天数和闰年的天数可自动调整,时钟操作可通过AM/PM标志位决定采用24或12小时时间格式

HC-SR04超声波模块:
(1)采用IO口TRIG触发测距,给至少10us的高电平信号;
(2)模块自动发送8个40khz的方波,自动检测是否有信号返回;
     (3)有信号返回,通过IO口ECHO输出一个高电平,高电平持续的时间就是超声波从发射到返回的时间。测试距离=(高电平时间*声速(340M/S))/2;
DS1302模块:VCC--à+5v   GND--àGND    CLK--àP1^7   DAT--àP3^4   RST--àP3^5
HC-SR04超声波模块: VCC--à+5v  GND--àGND   TRIG--àP2^0    ECHO--àP2^1
DHT11模块: VCC--à+5v  GND--àGND    OUT--àP3^0
三、软件介绍
DHT11模块:

unsigned char DHT11_rec_byte(){

         unsigned  char i,dat=0;

   for(i=0;i<8;i++)    //从高到低依次接收8位数据

    {

      while(!Data);   ////等待50us低电平过去

      DHT11_delay_us(8);     //延时60us,如果还为高则数据为1,否则为0

      dat<<=1;           //移位使正确接收8位数据,数据为0时直接移位

      if(Data==1)    //数据为1时,使dat1来接收数据1

         dat+=1;

      while(Data);  //等待数据线拉低

     }

     return dat;

}

unsigned char* DHT11_receive(){

                   unsigned  char rec_dat[9];

           unsigned char  R_H,R_L,T_H,T_L,RH,RL,TH,TL,revise;

                   Data=1;

     DHT11_delay_us(2);

     Data=0;

     DHT11_delay_ms(20);   //延时18ms以上

     Data=1;

     DHT11_delay_us(30);

     if(Data==0)

     {

        while(Data==0);   //等待拉高

        DHT11_delay_us(40);  //拉高后延时80us

        R_H=DHT11_rec_byte();    //接收湿度高八位

        R_L=DHT11_rec_byte();    //接收湿度低八位

        T_H=DHT11_rec_byte();    //接收温度高八位

        T_L=DHT11_rec_byte();    //接收温度低八位

        revise=DHT11_rec_byte(); //接收校正位

        DHT11_delay_us(25);    //结束

        if((R_H+R_L+T_H+T_L)==revise)      //校正

        {

            RH=R_H;

            RL=R_L;

            TH=T_H;

            TL=T_L;

        }

        /*数据处理,方便显示*/

        rec_dat[0]='0'+(RH/10);

        rec_dat[1]='0'+(RH%10);

        rec_dat[2]='R';

        rec_dat[3]='H';

        rec_dat[4]=' ';

        rec_dat[5]=' ';

        rec_dat[6]='0'+(TH/10);

        rec_dat[7]='0'+(TH%10);

        rec_dat[8]='C';

     }

                   return  rec_dat;

}

DS1302模块

//用单次写操作向寄存器写入一个字节

void DS1302SingleWrite(unsigned  char reg, unsigned char dat)

{

         DS1302_CE  = 1;        //使能片选信号

         DS1302ByteWrite((reg<<1)  | 0x80);        //发送写寄存器指令

         DS1302ByteWrite(dat);            //写入字节数据

         DS1302_CE  = 0;

}

//用单次读操作从某一寄存器读取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DS1302SingleRead(unsigned char reg)

{

         unsigned  char dat;

         DS1302_CE  = 1;

         DS1302ByteWrite((reg<<1)  | 0x81);                 //发送读寄存器指令

         dat  = DS1302ByteRead();                   //读取字节数据

         DS1302_CE  = 0;

         return  dat;

}

HC-SR04超声波模块:

                                     init_time();  //初始化定时器

        flag = 0;    //置溢出标志位为0

        //控制口发一个10US 以上的高电平

        TRIG = 1;

        delay(3);

        TRIG = 0;

        //等待接收端出现高电平

        while(!ECHO);

        TR0 = 1; //启动计时器 开始计时

        while(ECHO); //等待高电平结束

        TR0 = 0; //关闭低电平

        out_TH0 = TH0; //取定时器的值

        out_TL0 = TL0;

        out_TH0 <<= 8;  //右移8

        distance = out_TH0 | out_TL0; //合并为16位的值

        distance *= 0.017;

        if(flag == 1) //如果定时器溢出  则超出超声波测量范围

        {

            display(-1);

            flag = 0;

        }

        else

        {

            for(y =5; y >=0; y--)//加此循环只是为了将结果在数码管上停留时间长点便于观察

            {

                display(distance);

            }

        }

        delay(1000);//60ms的周期,这里不是6ms,太多会闪烁。

源码